给塑料盒开方孔,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5-09-15):
各位大侠,在ABS盒子上开个30x30的方孔,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看上去一般的塑料盒供应商不做方孔诶.

网友A:
对孔大小有精度要求吗?如果没有,那土办法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孔大小有精度要求吗?如果没有,那土办法可多了

对精度要求不高,土办法?类似于锉刀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精度要求不高,土办法?类似于锉刀锉么

可以用熔、冲的方法,做个模子就行

网友:
给皮带打孔类似 一锤子一个孔

网友:
如果壁厚不厚的话,可以找个壁厚1-2mm厚的方管,把方管的端面壁厚用角磨机打磨光滑,类似于刀刃,然后在冲裁

网友:
最新方法,四方孔用钻。

网友B:
楼上说的,确切的叫四方孔锪钻,常用的最大到24x24
30的需要定制。不厚的话,冲裁和热熔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确切的叫四方孔锪钻,常用的最大到24x24
30的需要定制。不厚的话,冲裁和热熔都不错

30X30;专攻塑料开方孔。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PymXUO&id=15018707156&ns=1&abbucket=2#detail

网友:
直接冲孔就可以了,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X30;专攻塑料开方孔。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PymXUO&id=1501870715 ...

大侠,看了你给的链接,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你说的木工刀具属于,四方孔锪钻和靠模的组合,淘宝上啥都有欢迎私人订制
我说的这个是标准刀具,靠模是需要另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看了你给的链接,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你说的木工刀具属于,四方孔锪钻和靠模的组合,淘宝上啥都 ...

这个是不是要专门的钻床配这刀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专门的钻床配这刀具的?

不用专机,一般的立钻就可以
之所以需要靠模,就是要保证刀具定心旋转

补充内容 (2015-10-30 16:20):
今天回头看这个帖子,发现我说的有误,虽然一般立钻可以使用,但是需要可以浮动的钻夹头,上网搜了一下深入了解发现这个东西不是这么简单呢

补充内容 (2015-10-30 16:20):
http://www.56.com/u94/v_MTAyMTY0NzM5.html
四方孔钻的动画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看了你给的链接,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你说的木工刀具属于,四方孔锪钻和靠模的组合,淘宝上啥都 ...

原理差不多。朋友说的四方孔锪钻,没搜到实物,
看了你提供的资料,应该都是组合钻,叫法不一样吧。
lz可以试试,确切可以询问店家。
记得将实际效果发照片回来共享。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B:
不用专机,一般的立钻就可以
之所以需要靠模,就是要保证刀具定心旋转

原理动画

相关的论文
http://www.docin.com/p-198106394.html

上面我说刀具定心旋转是错误的,如果误导了大家,说一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