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达人,圆孔里面的直角槽怎么加工?急~~

楼主(2015-09-15):
如下图中的直角槽,用什么设备或者工艺加工,效率和精度都能比较高?

补充内容 (2015-9-18 14:16):
是槽非通孔,而且是要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方法,不是做一两个样品啊。。。

网友A:
线切割去吧

网友:
用拉床,不知适合否

网友:
一个视图表达不清楚!

网友:
表达不清。材质,多厚,是否通槽。

网友:
图纸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比如尼龙齿轮的键槽就可以立式铣床装一把成型刀插,不知能否用上

网友:
这个图能看出什么?

网友:
17孔虚线什么意思?直角槽不惯通的话不知道怎么加工,等待高人答复!

网友:
这个一般的情况下选择拉床
很快的啊

网友(点评):
但是如果不通就行不通,那就等高高手了

网友:
工件厚度,材质。17是通孔?精度多少。

网友:
线割、电火花

网友:
普通导电材料,通的就用线切割,不同考虑电火花放电。其他的就改图纸

网友:
如14楼所言,设计成这样,就是加工出来成本吓死人。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而且属于高精尖的设备零件,承受不了这个代价的。

网友:
一个视图表达不清楚,17的孔是虚线,是盲孔吗?红线是实线,如果是通的,是金属的,那就线切割

网友:
一定要直角就只能电火花,因为是槽不是通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办公室吊死那个设计,是谁让他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去吧

不是做样品,是要批量生产的。。。

楼主:
有实物照片了,是槽,上面部分切割开来看得比较清楚。

网友:
粗铣,然后精插~~方形槽底需要有0.5MM 的控刀位  插刀不能到底。批量生产要是真是够批量我可以改作专用设备。、本人沈阳机械设计工程师。如有需要15204071620

网友:
看产品似乎是精铸的?直角那里好像可以避空,如果能避空的话可以用小铣刀清角避空

网友:
楼主发的样品是精铸的吧!材质,精度,批量再说清楚,大伙还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就目前的信息来说,也就只有放电了

楼主:
实际产品如下,这个铣槽的加工空间有限,条件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产品如下,这个铣槽的加工空间有限,条件不是很好

只有一件的话可以先用尽量小的刀铣然后钳工清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