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解读一下这个液压原理图

楼主(2015-09-15):
由于对液压不是太懂,刚看到一个这样的液压原理图,我想了解一下,看谁能帮忙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A:
压力表管路单向阀有用吗?三位四通y型机能每管路带节流。这个油路很容易憋电机,建议;加一电磁溢流阀,开式、闭式由电气方面选择。

网友(点评):
那是截止阀

网友(点评):
哦,光看上面了,单向阀扯了,呵呵

网友(点评):
请东海fyh126友请看圈号11!

网友(点评):
孺子可以教也

网友(点评):
这个系统是变量泵,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个单向阀有用,自封闭的,没有的话不漏油嘛?所有的测压嘴都是有单向阀的!变量伺服泵,不会憋电机!

网友:
楼主刚入门,你们扯那么多会吓了人家。
简单点说是一个变量泵控制带动一个液压马达旋转的液压回路,马达正方转通过一个三位四通的换向阀,马达的转速通过泵的变量。
哦,对了,那个竟然是高大上的比例换向,用得着吗。

网友(点评):
我也看出来了是这样的,但是变量泵怎么变量呢?LS接的对吗?

网友(点评):
比例换向阀当然有用,可以通过电气旋转按钮改变电流,调速!

网友(点评):
变量泵不能调速吗?

网友:
11这个位置我想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测压接头,测压接头带有单向阀。

网友:
一个恒压变量泵,出去一个比例换向阀,外接一个马达,这个图纸画的没有水平!

网友:
如果LS要这样接的话,那泵的出口要有一个节流阀

网友(点评):
是比例换向阀,不需要节流阀!

网友:
这就是个示意图,应该是课本上做的简单范例,简化了很多东西。

网友:
只是想了解一下的话,上面说的够你用了

网友:
见过一种液压表前加单向阀的,主要用于调试时候显示压力。单向阀有一个按钮,但向下推的时候,单向阀被打开,液压表显示压力。当松手的时候单向阀按钮自动弹开,液压表处油路被封死。当单向阀按钮向下按住然后旋转一下,也可以把单向阀锁住变成一个长通的管路。

网友:
感觉没什么难点,你有具体问题么

网友(2015-10-18):
压力表是要一个东酉做开关用

网友:
马达的运作的快慢靠比例换向阀控制

网友(2015-11-18):
伺服控制马达?

网友:
泵出口少过滤器,比例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管路单向阀有用吗?三位四通y型机能每管路带节流。这个油路很容易憋电机,建议;加一电磁溢流阀,开式 ...

有用,最好是个快速接头。

网友:
变量泵控制一个液压马达,

网友:
你的系统安全阀怎么没有

网友(2019-08-13):
来张截图就好了,一目了然

网友:
这种图纸还是不是很规范,连个溢流阀都没有,液压马达正反转

网友(2019-11-08):
新人看不懂

网友:
这个是稀油站的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