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翻转机 机构选择

楼主(2015-09-15):
目的: 寻找一种适合偏心翻转的设备框架制作一套简易翻转机,能够推来推去。电缆可以托在后面。

介绍:现有一台水泵,500KG左右, 如图所示,人工安装的时候需要一台翻转机,,需要倒转180°,现在照片是直立,安装的过程中会来回切换状态,

现状:  人工用行车吊钩先把它放倒,再立起来

需求: 做一台翻转机,翻转机推到位→人工固定抱箍抱紧法兰部位→提升→翻转→放下→推走翻转机,最好能够通过换模兼容多种产品

难点: 重量偏心,长度偏心

现状有两种想法,
一种是龙门架结构,三面相连,留一个缺口方便推进推出,竖直运动导向和动力都在两边,翻转在一边

第二种是采用叉车门架结构,伸出两个臂去翻转

第一种机构稳定,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太大,结构笨重,且提升需要两个动力,提升机构和翻转机构交叉安装,不好调试,不好同步,不便换模,
第二种的轻便,提升只需要一个动力,两个结构相互干涉少,方便换模,方便调试,但是担心左右摆动,

附件是一个需要翻的产品和一种龙门框架机构示意图 (客户提供的,我担心喇叭口直接给他否定了),一个是叉车门架机构的, 这个以前翻转几十公斤的还行,没有翻转过这么重的东西。

请大神门指点采用哪种好一点。

需要翻转的水泵

需要翻转的水泵

叉车门架结构

叉车门架结构

龙门框架机构

龙门框架机构

网友A:
1)图三中龙门框架结构存在明显问题。
2)看你这个安装工位,叉车结构明显更合适。

网友A:
btw,你这贴怎么发在基础知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三中龙门框架结构存在明显问题。
2)看你这个安装工位,叉车结构明显更合适。

1. 图三的是不行,如果上下等宽,下面再横一根梁就会好一些,类似于四立柱压机的样子,就是太笨重
2. 我也是倾向于叉车样式的,之前的案例悬出来一共才500MM 而且产品很轻,旋转也不偏重, 现在悬出来的估计要1M的样子,翻转到90°的时候重心位于大前方(最远处1.5M估计是有的),,下面的平衡脚就要做的很长来防止翻倒,,两个臂就要做的很粗壮来防止左右摆动,(要么两个臂做成C型骨架的形式,好像更加笨重了。),不过我能想到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点评):
有现成的模具翻转机,买个现成的,加个工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w,你这贴怎么发在基础知识呢

发到哪里呢, 我看到求助下面就这个合适一些,第一次发帖,捣鼓老半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图三的是不行,如果上下等宽,下面再横一根梁就会好一些,类似于四立柱压机的样子,就是太笨重
2. 我 ...

不要想着重复制造轮子。
在现有设备上做个夹具就OK了。
你们工厂总应该有叉车吧。

网友(点评):
有标准的 叉车旋转挂架卖的,买个现成的装 在 叉车上就行了

网友A:
@老鹰 @管理员 请帮助转移到机械设计,谢谢!

LZ你们这是什么设备,看上去还很讲究的。

网友(点评):
哪条好汉,做好事不留名!已转到机械设计,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鹰 @管理员 请帮助转移到机械设计,谢谢!

LZ你们这是什么设备,看上去还很讲究的。

暖气中转站的水泵,立式安装,一台使用,另一台备用,一个中转站同时有6、7台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暖气中转站的水泵,立式安装,一台使用,另一台备用,一个中转站同时有6、7台运行。

谢聋侠,我看图一,提升,左右推拉,翻转,没明白这水泵干嘛呢,就不能安静呆着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聋侠,我看图一,提升,左右推拉,翻转,没明白这水泵干嘛呢,就不能安静呆着么,哈哈

呵呵……!

网友:
不是经常用的化 可以考虑  油压叉车 配合支架去做。 油压车上面做个抱具 焊接一个支架 轴瓦支撑加油缸或者钢丝吊索滑轮机构
第一张图那个明显汽车行业用的,而且还不是主机厂用的,翻转机机配重都没有
第三张图,500KG东西有点扛不住。

网友C:
开动脑筋啊,太简单了。
用个微型蜗轮蜗杆就搞定了,还要什么动力啊!

网友D:
  工件重量和工装轻便是个点,是不是考虑下机械阻力臂,感觉那玩意靠谱点。

网友E:
别着急,我也正在设计翻转机,850KG用电机驱动。
手动翻转500KG有难度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动脑筋啊,太简单了。
用个微型蜗轮蜗杆就搞定了,还要什么动力啊!

元帅同志,关键是支架。看LZ工厂,动力大把,啥也不缺。
你给整个手摇的,太寒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聋侠,我看图一,提升,左右推拉,翻转,没明白这水泵干嘛呢,就不能安静呆着么,哈哈

是不是方便坏了有备用的接着上啊

网友(点评):
静等LZ给出专业答案,哈哈。

网友(点评):
静等LZ给出专业答案

网友A:
@hc2003 没错,就是这思路。他这个只能卡箍,还要打平,送入安装工位。可能现成的没有,但思路是可以借鉴的。
@冷水黄金 手摇的,哈哈。

网友(点评):
正解!在这个基础上改造或者参考!如果经费允许的话,买现成的 叉车 液压驱动旋转单元更好,几吨的够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很不错,超乎的我想像,结构做的非常好!!

网友(点评):
lz在这个基础上,打平之后还要旋转90度,然后整车直接送入车位,然后调整高度。这下就妥了。

楼主:
@threetigher   谢谢大侠,我的目前的思路也是这么想的, 附件是草图

1. 机构还是利用叉车的门架结构,
2. 上下用电机或者油压驱动, 上面加滑轮,后面加配重块。
3. 翻转蜗轮蜗杆减速机配电机,

我抱紧水泵的地方只能是中间的法兰部分,,  这个倒是可以借鉴第三张图片的方式,只需要避开筋板和螺丝的位置,
抱紧的夹爪和后面的旋转部分中间可以做成分体的 方便快换  实现部分机型的功用
前后两边的支脚稍微长一点  保证不管如何翻转重心都在框架里面。

今天想了想 加持机构做的强壮一点,框架拉几条筋 保证稳定先

现在纠结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产品如何抓紧和放下),先说放下

机型不同 产品法兰两端的长度不同, 如果翻转过后放下来的话需要放下来多少,我怎么知道产品已近放到地上了,什么时候断开下降的动力

假如竖直升降的地方有一个类似于浮动接头的活动空间,由于后面有配重,利用接头接触该空间的上下两个面和有无产品来判断,
接头接触上表面且夹爪里面有产品即为放到地上了,这个时候接头的总量都在法兰上,小车又推不走了,

利用行程根据不行了,不知道翻转的是多大的产品

利用光电的话又没有好的方案

抓起的时候一样,设备刚好可产品法兰调的一样高有困难,这样就不容易推进去了,如果卡法兰的槽间隙放大,翻转的时候又会振一下,当然可能震的程度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2003 没错,就是这思路。他这个只能卡箍,还要打平,送入安装工位。可能现成的没有,但思路是可以借鉴的 ...

看到你这个图片心里好温馨,  以前看多一个化工厂里面的柴油叉车也改装成这样的了。 思路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着重复制造轮子。
在现有设备上做个夹具就OK了。
你们工厂总应该有叉车吧。

叉车改造也是一种方案,但是动力叉车有点贵, 人工堆高车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动脑筋啊,太简单了。
用个微型蜗轮蜗杆就搞定了,还要什么动力啊!

翻转可以用,架子结构要考虑,不过已经决定用叉车结构了,升降部分的机构和叉车的一样焊接为一个整体,再加筋,方式左右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鹰 @管理员 请帮助转移到机械设计,谢谢!

LZ你们这是什么设备,看上去还很讲究的。

图一是翻转发动机缸体的, 那个就几十公斤,翻转过后还需要落在夹具的定位销上面,所以有变位。,不过结构可以借鉴一下,主要是没有偏心翻转过这么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们都是大侠,还请多指教/;抱拳

网友(点评):
你可以采飞机涡扇发动机的翻转支架,这是因为你的电机连接水泵同样也是圆柱状的。

网友(点评):
可以采用……,漏了一个字,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重量和工装轻便是个点,是不是考虑下机械阻力臂,感觉那玩意靠谱点。

不说他们天上有行车,就算没有我要是给他们架几条轨道,再来一套翻转机的工装,他们也不会同意的,他们公司说是行业前三但是做个辅助用的设备还是很“节俭”的, 主要是他们那里基本没有什么自动化的东西,而且产品量小,你让他花几十万买个辅助工具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着急,我也正在设计翻转机,850KG用电机驱动。
手动翻转500KG有难度也不安全。

翻转的确实需要动力翻转,我现在想的是减速电机再结合大小齿轮, 但是升降这一块又纠结了,下来的位置不好控制,搞不好还真有可能手工升降。。。。。

网友(点评):
升降行程是否可以考虑弹簧结构,下降到位后夹具不受压力导致弹簧结构开关不接触使之断电停止?

网友:
厂里大气

网友:
可以参考油桶翻转车,需要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2003 没错,就是这思路。他这个只能卡箍,还要打平,送入安装工位。可能现成的没有,但思路是可以借鉴的 ...

叉车旋转挂件确实是好东西,现象以前自己做的类似的真是汗颜,有了标准的确实方便很多,模具翻转机倒是没有想明白怎么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叉车改造也是一种方案,但是动力叉车有点贵, 人工堆高车可以考虑

有些地方,叉车,铲车,液压堆高车,手拖叉车统称叉车。看你工厂都有啥现成的。就算是动力叉车,做个机构固定在2个铲子上,不用的时候,直接卸下,你提升1t都没问题。不用烧焊固定,螺栓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reetigher   谢谢大侠,我的目前的思路也是这么想的, 附件是草图

1. 机构还是利用叉车的门架结构,  ...

仔细看了你的构思和草图,觉得又将问题复杂了。

1)不是借鉴叉车的门架结构,而是直接利用叉车。
移动,升降,防倾覆框架都有现成的了。明确目标是做一个夹具,不是再造一台叉车。
所以要先看看手边有啥趁手的叉车,哪怕铲车也行。

2)水泵是否到地?
没必要考虑自动化,光电传感器等。
用肉眼。
加上地面铺设软垫。像图二这样是不行的。

3)少考虑了一个翻转动作。
应该是2套翻转90°机构。

4)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发明创造第一套的同时,不可能完美兼顾所有的兼容性。
所以先搞定第一套,然后才有针对性考量,完善之。

FYI

网友F:
汽车整装线里面有个洞就可以转的,参考下咯

网友G:
卡箍偏中心安装就好了,轴通过工件重心

网友:
收藏了,以后可能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构思和草图,觉得又将问题复杂了。

1)不是借鉴叉车的门架结构,而是直接利用叉车。

@threetigher 谢谢指点 真是听君一些话胜读十年书,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总感觉我是做非标设备的,什么东西都能够自己做,有时候要买的标准产品贵了也不愿意买,就想自己做。殊不知别人标准的东西经过长久的测试性能和稳定性都是很有保障的。
周三晚上看到你的这段回复直接就查了下堆高车的价格,决定这么做,之前客户一直说我们的价格高,我们又感觉没乱报价,现在明白了是自己方式选错了,然后精神抖擞的连夜把方案做下来。第二天发给客户了。

上下部分改造原有的手工方式,采用液压泵驱动,翻转采用高速液压马达,一共两个液压手控阀

上下到位设置两个液压限位阀保护设备, 翻转到位设置一个,

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泄压装置,这样翻转到位和产品落到地上可以泄压,方便拆卸夹爪,但是这又是一个安全隐患,万一翻转过程中泄压了就危险了。而且我没有找到这么一种手控阀。。。。。。。

下面是截图,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为啥喜欢用大饼,大家把图也发了,各种方式也说了,你还是我行我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卡箍偏中心安装就好了,轴通过工件重心

@东海fyh126 "卡箍偏中心安装就好了,轴通过工件重心",,图一就是这种方式,但是之前脑袋卡壳了,总想着泵体两头翻转重心是在变动的,昨天仔细想想泵体主题拼装完成后,后面安装的东西小东西对重心位置的影响就很有限了,所以能够直接按照完全安装完成的重心位置来。 ,偏心卡箍后面加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大侠,还请多指教/;抱拳

@张聋子   大侠那天晚上翻墙出去也没有找到你说的“你可以采用飞机涡扇发动机的翻转支架,这是因为你的电机连接水泵同样也是圆柱状的”

这个东西, 但是看涡扇发动机放置支架也挺受用的, 这样能够保证发动机和支架上面的支撑是面接触,不会出现一条线支撑的形状

最后就找到这个最类似的东西像是翻转用的, 请指教

网友(点评):
再在支腿上或者脚轮增加升降装置,并用齿轮齿条保持同步,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这样的结构也很好!之前我以为LZ工厂是DIY自用,建议失之草率,现在既然是给如此苛刻的客户设计报价,那自然立足点不一样了。LZ可以将email发消息给我,共同研究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整装线里面有个洞就可以转的,参考下咯

@睿0925  这个是一种思路能还是,,, 意思是有一个洞 外加一条筋或者一个角什么的就能够做放置装置么??? 这个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1. 图三的是不行,如果上下等宽,下面再横一根梁就会好一些,类似于四立柱压机的样子,就是太笨重
2. 我 ...

@hc2003  有现成的模具翻转机,买个现成的,加个工装就行了 “

大侠 模具翻转机是下面的这个么,但是这个是翻转90°的, 而且这个不好利用吧,,,

网友:
1) @冷水黄金 金帅,指点非常精辟!LZ想多齿,多齿并非一定要大饼。
2)lz这里没看出来自锁机构。
3)水泵打平之后,就这样直送安装工位么?是否还需要旋转90度呢?不了解你客户的工况。

网友:
这样的讨论贴学到不少,人才济济

网友:
图一中跟我们的汽车法攻击缸盖线一样的机构。但是你的产品太重,这个机构不适合。

网友H:
4吨重高铁电机翻转

4吨重高铁电机翻转

4吨重高铁电机翻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H:
4吨重高铁电机翻转

升起来才能翻吧?没看到升的动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升起来才能翻吧?没看到升的动力

升起动力在方管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升起动力在方管里面

液压千斤顶,作用于两侧的顶升销?

网友(2016-05-12):
楼主最后的定型还是感觉有点复杂!毕竟只是500公斤的东西,而不是5吨。感觉楼上哥们的第二种油桶翻转比较好!

网友(2018-06-21):
小白一个,只是觉得你的翻转直接用蜗轮蜗杆或是齿轮之类的,会不会力臂太短了。还请帮忙讲解下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思路

网友:
都是方案高手!涡轮减速机简单实用。涡扇发动机翻转支架应该是行车掉掉上去的,反转中心距离地面有一定间隙。

网友(2019-11-29):
这个必须的mark起来,最近也遇到偏心翻转问题,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
很多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看你第一张图的设备,公司对设备投入比较大气。把两个旋转叉车机头结构整合到一个设备上,升降采用丝杆方式比较容易准确定位,方便。。。。看自己的整合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