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图怎么出?

楼主(2015-09-15):
借地方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

气动图怎么出?除了气动原理图、出详细的清单怎么出的?怎么统计所有的系统部件,包括管路连接件?

另外,最近在研究一种eplan fluid的软件。请教大家用什么出图?

网友:
我是用CAD出图。

网友:
找个图板,丁字尺,三角板,铅笔、橡皮,就可以出气动图了

网友A:
气路原理图上,各种管径大小,电磁阀,气接头都标明了,清单另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路原理图上,各种管径大小,电磁阀,气接头都标明了,清单另外出。

请问你的接头用符号还是文字,全是接头感觉好乱

网友(点评):
我以前做激光切机,气动元件不是太多,自已用的是原理图全是符号加文字备注,下发车间的图纸上接头是外型图,气缸,电磁阀,汇流板都有外型示意图,对工人要求很低。

网友B:
我们公司是出气动原理图和平面安装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出气动原理图和平面安装详图

可否发个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接头用符号还是文字,全是接头感觉好乱

简单的话怎么都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发个截图?谢谢

网友(点评):
与我们下发车间的是一样的。工人不会气路也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形象,但是太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形象,但是太庞大,

出图肯定费时间,以前工人干活直接拿着原理图自己布置,现在得技术上出图

网友:
关于气动知识可以咨询天银气动的技术部门。专门为解决气动方面的知识 ,专业的气缸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