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定位孔加工,求助,谢谢

楼主(2015-09-15):
各位前辈们,小弟有些问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此花键轴加工工艺:粗精车--外圆磨--滚花键--钻定位孔

问题:加工定位孔,我们现用车铣复合机床加工,由于定位孔与花键有位置要求,所以上活儿后需要用巡边器找正齿中定位,但是这种方法效率太慢!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先钻孔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孔不行吗

钻孔后滚花键也需要定位,是不是更麻烦

网友B:
用钻套不行吗

网友C:
牛刀杀鸡本作死,奈何?!一个工装+台钻就搞定的事

网友D:
我以为齿是车铣加工中心干的呢,原来是滚花出来的?

网友:
不是以定位孔滚花键吗?不懂

网友E:
做齿向定位工装,找正再加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齿向定位工装,找正再加工孔。

问题就在与找正,现在是用寻边器找齿中心,效率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孔不行吗

钻孔后滚花键一样需要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钻套不行吗

精度无法保证,对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刀杀鸡本作死,奈何?!一个工装+台钻就搞定的事

对不起,没台钻,只有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齿是车铣加工中心干的呢,原来是滚花出来的?

车铣也能加工齿,就是太麻烦,效率太低,加工齿还需专门机床Hofler、Liebherr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与找正,现在是用寻边器找齿中心,效率太慢

定齿槽的工装相对于工装底盘偏一个角度。相当于角向定位

网友:
量大工装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无法保证,对面孔

钻套上就是对称孔不就行了?你的对称度0.1可以保证的!用台钻!台钻新的也不贵!

网友:
先花键,在做工装,用花键定位,上台钻,一天2000到3000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