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真空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5-09-16):
    各位师傅,有问题紧急求助。

    真空泵以前安装情况:
以前生产车间处于1-3楼,真空泵布置在一楼。那是生产车间的真空比较稳定。

    真空泵目前安装情况:
目前生产车间都处在一楼,分三个生产车间,真空泵固定在一楼。所有的真空管路相当于过天桥后再接入真空罐,然后真空罐接到真空泵吸气口。现在出现了问题:生产车间的真空不稳定,而且真空度很小;真空泵连接喉管向内收缩;真空泵有异响和振动。

鉴于目前问题,我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可能的原因:
1真空泵在最大真空度附近工作;2.真空泵的润滑不良;3.真空管路过天桥导致阻力加大。

烦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二。谢谢!

楼主:
    原来QQ绑定的暂时登不上,换了个马甲。

网友A:
有几个真空罐?
明显的系统配置不合理。
这种系统起码应当在每个生产车间都安装一个真空罐,按各个车间真空设备同时工作的真空腔体积,至少放大10倍制作。真空泵与各个真空罐之间,用口径尽量大的管道连接。

网友B:
讲一讲管道布置长度,真空罐数量。真空泵是那种水环密封的真空泵不

楼主:
   @害怕伏枥  谢谢老师的指点。
       一用一备真空泵。
      生产车间未变更地址时,也是使用一个真空罐,真空相对稳定。
      目前两个生产车间公共一个真空罐。真空管道口径(70外径PVC管道)应该没有问题,比原来生产车间的管道口径大很多。不知是否和生产车间到真空罐之间的管路连接有关?这造成生产车间的真空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一讲管道布置长度,真空罐数量。真空泵是那种水环密封的真空泵不

  谢谢老师。
  目前使用一个真空罐,真空不稳定。未搬迁之前也是一个真空罐,真空稳定。
  不同的是:原来的生产车间是在一楼到三楼,真空泵布置在一楼。目前的生产车间处于一楼,真空泵布置在一楼,真空管道过天桥式布置。

网友(点评):
以前用过水环密封的真空泵。也是管要向上走,吸料工作位因为有水,吸入管道中后,一直象有些人抽水烟袋一样,沽沽抽水,结果是真空不足,因为真空在客服水的重力。不知你的情况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真空罐?
明显的系统配置不合理。
这种系统起码应当在每个生产车间都安装一个真空罐,按各个车间真 ...

 @害怕伏枥  谢谢老师的指点。
       一用一备真空泵。
      生产车间未变更地址时,也是使用一个真空罐,真空相对稳定。
      目前两个生产车间公共一个真空罐。真空管道口径(70外径PVC管道)应该没有问题,比原来生产车间的管道口径大很多。不知是否和生产车间到真空罐之间的管路连接有关?这造成生产车间的真空不稳定。

网友A:
“真空泵连接喉管向内收缩”,说明真空泵没有问题,真空罐内有足够的真空度。
“生产车间的真空不稳定,而且真空度很小”,说明车间设备真空腔与真空罐通道连接不良,空气排出受阻。
问题很明显,我在4楼提出的方法,其思路也就是打通通道、建立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连接喉管向内收缩”,说明真空泵没有问题,真空罐内有足够的真空度。
“生产车间的真空不稳定,而 ...

@害怕伏枥老师
          真空罐上的真空表显示,真空基本稳定。管道不是我参与布置的,是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参入布置的。我认为在真空管道上的过天桥式布置、管道的直角拐角多、管道连接处有泄漏等会引起产线上的真空不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目前使用一个真空罐,真空不稳定。未搬迁之前也是一个真空罐,真空稳定。
  不同的是: ...

    我们生产线是借助真空让挤出机挤出的产品定型。产品用水冷却。需要把定型模具中的水、气抽出,保证定型模具中有一定的真空度。就像老师说的,从要真空泵把模具中的水抽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到下面的真空罐,再到真空泵。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目前使用一个真空罐,真空不稳定。未搬迁之前也是一个真空罐,真空稳定。
  不同的是: ...

     原来的真空泵配置在一楼,生产线处于1-3楼,真空管道走每层楼的地面。

网友:
参考下医院里面的真空吸排布,39楼还是唰唰的吸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试试真空发生器。
东莞飞利浦的集中式真空源就有你所提的哪些问题,我用PIAB真空发生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