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电磁阀在不同用途和换位精度上中位机能如何选取

楼主(2015-09-16):
我发现同样是用在冲头油缸上的电磁阀中位机能有M型、O型、Y型、H型,像这种需要换向精度的时候选哪种电磁阀最合适。请专业人士告知,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如选M,H型是为了泄压,防止液压站发热。选O型是为了保压等。这个选型问题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要是选型时有什么问题可来信咨询我。hzdfyy@126.com.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如选M,H型是为了泄压,防止液压站发热。选O型是为了保压等。这个选型问 ...

如果液压泵不带卸荷的话也可以选O型和P型吗

网友:
如果液压泵起动时不需要卸荷的话可以选O型和P型,我说的都是假定液压站只有一个电磁阀的情况下。要是液压站有多个电磁阀情况就复杂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