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盘圆铁线调直切断后质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16):
盘圆调直切断后(加工现场如图1),切口留有残屑(如图2),切面不平整(如图3),影响加工质量,请高人指点一下可能的原因在哪?

网友:
一个是看含碳量,再一个是看你剪机的刃口,

有些风冷线水平不好,局部有‘硬点’的,切到硬点也有类似问题,这是多方面问题,

网友:
动刀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