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缆行业中线材机械排线的问题,望各位师傅为小弟指点一番,拜谢

楼主(2015-09-16):
公司是生产线材,有的线需要平着装,也就是落在桶里一样排成圈状,所以有做过一台落桶机,目前落桶只在一条轨迹上排线,导致线材堆积,需给旋转中的排线管加上由内而外的排线动作,使排好的线由小圈变大圈再变小圈重复着,这样客户使用抽出来不会打结(也有公司有一种梅花落桶售卖,据说十多万,为节约点先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几个部件自己简单用下,附上图片)
1、请教这样排线管上下旋转是否平稳(排线管一分钟60转)
2、新增小马达带动丝杆的第一个主动轮,3根丝杆用一条同步带连接是否可行?起步及换向时会相差很大吗?
3、买一台成熟的设备外还有其他妙招吗
希望师傅们多多指点,或者见过梅花落桶设备的可以分析下其工作原理,谢谢

线经平皮带轮引取再经排线管排线

线经平皮带轮引取再经排线管排线

马达旋转带动排线管,落下来的线多了会堆积

马达旋转带动排线管,落下来的线多了会堆积

马达旋转带动排线管,落下来的线多了会堆积

马达旋转带动排线管,落下来的线多了会堆积

初步方案

初步方案

1处把排线管变成可活动的、2处由新增小马达先带动第一个主动轮 其余两个从动轮会跟着同步在转 且3根丝杆也在 ...

1处把排线管变成可活动的、2处由新增小马达先带动第一个主动轮 其余两个从动轮会跟着同步在转 且3根丝杆也在 ...

网友A:
我就是线缆机械的,让我再看会,还没看懂呢

网友B:
排线管升降搞得比较复杂,换个思路,让收线桶升降行不行?

网友(点评):
汗,理解错了

网友C:
感觉不太靠谱,先不说皮带能不能做到三个同步,且说你小马达怎么控制的,手动的话没控制好万一转多了丝杆都跑出来了,新增这个里面也要测现有设备的数据再定制皮带呀什么玩意儿,麻烦,还是楼上说的好,改升降桶比较方便

网友A:
搞了这么复杂就是为了让排线管在竖直平面内摆动,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问题就是如何用只轴向移动的零件去推动一个旋转中的物体,这么想的话,加个轴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管升降搞得比较复杂,换个思路,让收线桶升降行不行?

这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点评):
让收线盒旋转,排线管摆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管升降搞得比较复杂,换个思路,让收线桶升降行不行?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太靠谱,先不说皮带能不能做到三个同步,且说你小马达怎么控制的,手动的话没控制好万一转多了丝杆都 ...

新增小马达打算加个变频器控制,皮带知道节线长后轴承座定好位应该也可以拉紧

楼主:
引用 楼主:
嘿嘿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了这么复杂就是为了让排线管在竖直平面内摆动,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问题就是如何用只轴向移动的零件去推 ...

是这个意思,将推力轴承装在排线管头部位置去推?还是...

网友(点评):
你这个推去还得拉回来呢,用角接触背靠背你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怎么装,引取轮下来到眼膜处就一点点空间。背靠背就怎么装法,能不能上个草图呀,谢谢

网友(点评):
用啥轴承不是关键,你这个排线轴向力用深沟球就足够了。关键是轴向移动结构,下面不是有大把的空间吗,那就重做排线管,向下发展,==我画个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线缆机械的,让我再看会,还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太靠谱,先不说皮带能不能做到三个同步,且说你小马达怎么控制的,手动的话没控制好万一转多了丝杆都 ...

底部空间还有,1500*700左右,先预算皮带需多长的,轴承座再作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部空间还有,1500*700左右,先预算皮带需多长的,轴承座再作调整

供参考

网友D:
排线管转动,同时收线桶也要转动(慢速),收线桶内有托盘,托盘下面有弹簧,随着重量的增加而下降

棉纺厂的梳棉机收棉条就是如此结构,最好现场观看一目了然

收棉条后是小圈,围着收线桶旋转,中间会有一个空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管转动,同时收线桶也要转动(慢速),收线桶内有托盘,托盘下面有弹簧,随着重量的增加而下降

棉纺 ...

客户要这样装箱

公司买的是这种纸箱、里面那个隔套也是纸的,收完一箱直接盖上、封箱

公司买的是这种纸箱、里面那个隔套也是纸的,收完一箱直接盖上、封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管转动,同时收线桶也要转动(慢速),收线桶内有托盘,托盘下面有弹簧,随着重量的增加而下降

棉纺 ...

那收线桶转动是由慢到快有变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谢谢谢谢!收集了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排线管按照一定的圆转动,跟纸盒不同心,然后纸盒慢速转动去模拟看看

从而达到收线是叠层的状态,最终应该是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排线管按照一定的圆转动,跟纸盒不同心,然后纸盒慢速转动去模拟看看

从而达到收线是叠层的状 ...

嗯,有种梅花偏心落桶就是这样,线就是一直偏心的堆积着,加上下面那个平台带振动马达,使线材堆得更结实而不会一抽就乱。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