氦气和氮气在二氧化碳激光切割中的作用

楼主(2015-09-16):
如题  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下呀  百度查不到

网友A:
保护气体,吹渣、护镜、提高表面质量、防止脱碳

网友B:
平衡气:氦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气体,吹渣、护镜、提高表面质量、防止脱碳

能把两种气体的作用分开来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气:氦气

可否详细点? 两种气体功能分开来介绍    还有平衡气?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A:
给你个学习材料。

网友C:
理论性较强,看起来费劲。以前ROFIN的CO2激光器气体是专卖,只能用他指定的气体,一瓶管一年。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M9fov6FtTAwnp1LgewyjIJMOVstM0qD5kGboIZ1VWJAGgZMDvrbKtgJO3futS2kkgx9Bst8iNA8pFh2FCwLZFBqi3VSEx8ePcBvISZ_at_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_acmYSplSasKNRqurV80Akc6BEPnx3_KFuEzBjLY8DIokETLuxWhhvKYDi0i_55GF7D6SY8QVhgCXCKj5Gw5ZkhyGylimuK8XejaDz--sW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M9fov6FtTAwnp1LgewyjIJMOVstM0qD5kGboIZ1VWJAGgZMDvrbKtgJO3futS2kkgx9 ...

这两个我都看过 可是还是没有明白氮气作为平衡气体作用是什么意思  “平衡气体”如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性较强,看起来费劲。以前ROFIN的CO2激光器气体是专卖,只能用他指定的气体,一瓶管一年。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学习材料。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性较强,看起来费劲。以前ROFIN的CO2激光器气体是专卖,只能用他指定的气体,一瓶管一年。

这理论性不是一般的高啊  我现在用不到这么深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我都看过 可是还是没有明白氮气作为平衡气体作用是什么意思  “平衡气体”如何解释?

自己去深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性较强,看起来费劲。以前ROFIN的CO2激光器气体是专卖,只能用他指定的气体,一瓶管一年。

大侠 问你个问题 可能有点弱智  因为我刚接触  见谅  请问跟丝杠配合的轴承是外球面轴承么?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主动端是成对角接触轴承,另一端根据采用不用的支撑方式而不同。最 好 找一本丝杆选型手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问你个问题 可能有点弱智  因为我刚接触  见谅  请问跟丝杠配合的轴承是外球面轴承么?

嘿嘿  大侠 知道你肯定有这本书 还请你能发给我  397756745@qq.com 求求邮箱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