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圆带轮与轴配合公差怎么给合适?见图

楼主(2015-09-16):
如图,轴上装了3-5个圆带轮(带轮毂,无键槽,有顶丝),带轮与轴的配合公差多少合适?

楼主:
另外还需要考虑调节拆下问题

网友A:
尼龙的还是用键吧。
给你几个参考

网友:
K7/h6.

网友B:
用过度配合就可以了,另外因为尼龙本身材质比钢软,用顶丝的话固定不会很紧,时间久了会出现打滑或者轴向位移!要么带轮里面镶个铁套再用顶丝,要么就用键槽配轴向上固定隔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还是用键吧。
给你几个参考

这台设备没用安装没有用键,是老板从日本那边搞过来的,现在也要山寨一台,那台设备的安装方式就如图所示。
所以我也有点疑惑,上论坛来问问。

网友(点评):
注意材质,可能是低蠕变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度配合就可以了,另外因为尼龙本身材质比钢软,用顶丝的话固定不会很紧,时间久了会出现打滑或者轴向位 ...

准备在带轮之间加轴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台设备没用安装没有用键,是老板从日本那边搞过来的,现在也要山寨一台,那台设备的安装方式就如图所示 ...

大虾,若这个改成POM材质会不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