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之间的接触摩擦系数

楼主(2015-09-16):
两个零件之间接触,用什么金属材料,什么表面处理方式,摩擦系数最大

网友A:
参考汽车的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汽车的刹车

那种摩擦系数也不大,只是液压压力大,而且工艺也比较复杂

网友:
铸钢与铸钢。

网友(2019-09-04):
可以查一下摩擦系数

网友(2021-10-22):
来个大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