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个吸油过滤器,请教各种过滤器的区别

楼主(2015-09-16):
想配一个吸油过滤器,用的齿轮泵是110L/min,但是黎明液压样本中有TFB系列吸油过滤器、WU系列吸油过滤器、XU-B系列线隙式过滤器,不知道这几种过滤器有什么区别,该用什么样的过滤器,求大师指教。

网友:
    自己看机械设计手册。主要看承受负载(压力),流量,过滤精度,安装方式。

网友:
一般用WU系列吸油过滤器,作为粗过滤用

网友:
WU系列价格低廉,使用安装方便,但拆换不便。TFB系列吸油过滤器安装使用麻烦,价格高,但以后拆换滤蕊方便。

网友:
主要的其别来自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的其别就会带来维修的不同
看你的需求!
楼上的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