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全自动过滤器都是选用隔膜电磁阀为什么不是优先电动球阀

楼主(2015-09-16):
我们公司做过滤器的,翻看很多国外生产厂家网站的产品基本都是采用隔膜电磁阀,个人觉得电动阀门的现场安装使用更加适合,是不是隔膜电磁阀有什么优势,

网友A:
用隔膜电磁阀一般考虑的是介质的腐蚀性,和纯洁度问题,如果介质腐蚀性强,或者介质杂质多,介质粘度大等情况,一般不会选择普通电磁阀,电动阀,容易腐蚀、杂质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膜电磁阀一般考虑的是介质的腐蚀性,和纯洁度问题,如果介质腐蚀性强,或者介质杂质多,介质粘度大等情 ...

介质杂质肯定会多,因为就是当排污阀用,腐蚀性不大,主要用于循环水,冷却水方面,图片我可以给你一张,

楼主:
引用 楼主:
介质杂质肯定会多,因为就是当排污阀用,腐蚀性不大,主要用于循环水,冷却水方面,图片我可以给你一张, ...

以色列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