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镀锌后,阀体表面粗糙,腔体内有锌块淤积

楼主(2015-09-16):
产品热镀锌后回来发现壳体表面很粗糙,腔内有锌块,我们对壳体表面打磨处理,然后喷镀锌自喷漆,客户反应说这样不行,热镀锌之后大家是否都是这样处理的啊?

网友:
你都花了钱了,干嘛不让镀锌厂给你处理

网友A:
热镀锌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户外的电线杆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建议就是零件本身要处理干净,我们是抛丸过的,小产品可以用离心镀锌,能够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镀锌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户外的电线杆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建议就是零件本身要处理干净,我们是抛丸过的, ...

我们也抛丸处理过,客户说他以前的订单供应商热镀锌的表面都很光滑,所以我就纳闷了,谢谢啊

网友B:
这个镀的不好,热镀锌出来还算比较光滑的,

至于壳体内的锌块,哪个是应该吊装角度的问题,里面的锌水没有流出来

网友:
表面粗糙有可能是前道工序的酸洗没有处理好,或者有锌渣吧。

网友(点评):
你们热镀锌厂弄好了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镀的不好,热镀锌出来还算比较光滑的,

至于壳体内的锌块,哪个是应该吊装角度的问题,里面的锌水没 ...

这样啊,我这边每次都是表面有麻点,会不会是抛丸处理后由于厂家比较远,时间上应该是昨天抛丸,今天拉去镀锌,应该有12个小时,是不是得处理好表面要马上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这边每次都是表面有麻点,会不会是抛丸处理后由于厂家比较远,时间上应该是昨天抛丸,今天拉去 ...

没有那么严苛的,那这样岂不是所有公司都要自己上所有的工艺了

注意看看,是不是在热镀锌厂放在室外绣了,然后酸洗时间太长了

至于热镀锌工艺控制,看看他现场其他产品做的怎么样吧

如果都不好,那么换地方做吧,如果别的产品做得好,那么你的也可以做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严苛的,那这样岂不是所有公司都要自己上所有的工艺了

注意看看,是不是在热镀锌厂放在室外绣 ...

那也是,边上的那些支架架子也表面也很烂,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客户说的,怕客户忽悠我们,如果那边做的好为什么换我们家呢,谢谢大师,看来得换厂家,浙江这块你有认识热镀锌厂家吗,介绍,之前这家就网上找的,实在没办法

网友(点评):
没有,俺在浙江也呆了一年,而且工作接触不到这类工厂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也是,边上的那些支架架子也表面也很烂,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客户说的,怕客户忽悠我们,如果那边做的好为 ...

嗯嗯,埋的太深,得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