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管传送的问题

楼主(2015-09-16):
      各位大侠,现在有直径12左右100长有玻璃管,一头为球面,想用平皮带传送,皮带会有10度以下的坡度,请问哪种皮带比较适合?谢谢大家

楼主:
是向上坡方向

网友A:
  坡上做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坡上做卡槽。

皮带线是定长的,做了个三轮的张紧,卡槽不能做了,做了皮带没法转

网友:
自带行走夹具。

网友B:
最佳办法:带子做槽子,张紧轮也做仿形齿,和同步带一样!
偷取巧办法:带子做槽子,但槽子不贯通,不贯通的无槽部位用来托张紧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佳办法:带子做槽子,张紧轮也做仿形齿,和同步带一样!
偷取巧办法:带子做槽子,但槽子不贯通,不贯通的 ...

皮带上面估计没法开槽了吧。

网友:
刮板皮带输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