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自动行走小车设计,请教

楼主(2015-09-16):
  各位社友大家好,工作中要做一个机器人自由行走搬运包装原料的机构,没有精度要求,为了节约成本,考虑用小车载着机器人在轨道上行走来驱动机器人运动,直线运动20米,请问各位大神有做过类似的吗?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详细请教啊

网友:
有意思20米 线缆这块 就要费不少钱的 如果用到气管
你这结构得把机器人控制器  电控柜 辅助东西全部做到  那个车上面,还要做个 20米的线缆支架,  做一个小车20轨道,还要设计个锁紧机构,还要做护栏,如果车用电瓶车还有用电控柜  ,如果是齿轮齿条驱动哎 东西又要多了 ,所以成本还要自己算啊。。
况且各个工位准停也是考虑的。

网友:
载重多少,速度多大,干嘛还铺轨道,直接一个AGV搞定了。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不用铺轨道,搞条线做个引导就行。20米不长,电缆也可以做成行车那个样式的跟着小车来回走。看你载重多少了,大的话减速机跟制动器也要花点钱。还要考虑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价格又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不用铺轨道,搞条线做个引导就行。20米不长,电缆也可以做成行车那个样式的跟着小车来回走。看 ...

机器人550KG,搬运25KG的原料包装袋,切口,投料到料仓中,根据指示,切换到需要投放料的仓位

网友B:
机器人550KG,搬运25KG的原料包装袋,切口,投料到料仓中,根据指示,切换到需要投放料的仓位
这个成本不低,楼主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550KG,搬运25KG的原料包装袋,切口,投料到料仓中,根据指示,切换到需要投放料的仓位
这个成本不低 ...

上海哦,第一次做这种机器人的自动化项目,不是很明白,求大神指点一二啊。机器人手臂水平方向到达为2000,在拾取25KG的原料包装后,转到料仓这边来切割袋,投放料。这样的机器人行走一定要用到直线导轨或者V型滑道吗?我自己设计一个运行小车载着它行走可否?

网友A:
你自己设计一个小车可以啊,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小车还要跟机械手联动的吧,我觉得小车的设计并不难,关键是你的小车怎么跟机械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设计一个小车可以啊,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小车还要跟机械手联动的吧,我觉得小车的设计并不难,关键是 ...

我现在考虑是的用带刹车的减速电机控制小车的行走、加速、减速、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考虑是的用带刹车的减速电机控制小车的行走、加速、减速、刹车。

这个是必须的,还有你要怎么实现小车停止之后机械手再取料,然后小车继续行走、机械手送料,这个过程是要靠小车和机械手联动的吧

网友:
电机加减速和停止到位联动可以用开关信号吧

网友:
我比较关注的是,550kg+25kg臂长完全伸直运动时,会不会把车搞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哦,第一次做这种机器人的自动化项目,不是很明白,求大神指点一二啊。机器人手臂水平方向到达为2000 ...

AGV+机械手的思路可行,扩展了运动范围,扩展应用方便灵活。
投料应用精度不高,完全可以。
机械臂是也你设计吗,还是已有现成的?两者联动必须要协调好。

网友:
agv小车精度是问题,建议用带机械轨道的小车,然后在两端定位,电机在小车上,供电采用滑道供电,使用集电器,就避免了线缆的问题。

网友C:
如果对精度没什么太大的要求,用agv就行,这块我熟悉,我就是做agv的,有不熟悉的可以联系我,13682051466 吴经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精度没什么太大的要求,用agv就行,这块我熟悉,我就是做agv的,有不熟悉的可以联系我,13682051466  ...

你们的产品不妨先提供一下资料和图片,速度,功率,充电,导航,负载等。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还有你要怎么实现小车停止之后机械手再取料,然后小车继续行走、机械手送料,这个过程是要靠小车和机械手联动的吧

网友(2016-01-01):
新年了,朋友的轨道小车搞得怎么样了?

btw,我不是那个帖子的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