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液压篇螺纹计算的误区

楼主(2015-09-16):
    机械设计手册液压篇关于螺纹计算存在很大的误区,看公式是螺纹强度计算,实际是螺纹危险截面计算。一般情况下,45钢危险截面强度如果能够保证,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如果材料更换了,有可能螺纹牙强度会不够,手册上没有螺纹牙强度计算公式,也没有告诉你螺纹强度计算不仅要计算螺纹危险截面强度,也要计算螺纹牙的强度。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液压螺纹情况比较特殊,螺纹长度也不能按简单的8牙取长度。

网友:
顶大侠,“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A:
‘有可能螺纹牙强度会不够,手册上没有螺纹牙强度计算公式,也没有告诉你螺纹强度计算不仅要计算螺纹危险截面强度,也要计算螺纹牙的强度。

大侠,螺纹强度计算计算危险截面,而不计算螺牙强度,这个知识点是机械设计课程里有详细说明的

到底计算几颗牙,您也可以看看每颗牙的受力分布,8颗以后的牙还受不受力

想做到‘无书’,不如先把书征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螺纹牙强度会不够,手册上没有螺纹牙强度计算公式,也没有告诉你螺纹强度计算不仅要计算螺纹危险截 ...

请看清楚,说的是机械设计手册。螺纹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最基础的是最难滴,螺纹牙强度的计算参数就包括螺纹长度,螺纹还有最短旋合长度要求,螺纹强度跟螺纹受力关系很大,8牙是有条件滴。

网友:
我记得楼主说的第二种强度计算方法设计手册上也有,至于在不在液压那册里,我不记得了,上面好像说把螺纹展开,看做悬臂梁来校核

网友(点评):
你知道悬臂梁校核,不错。不过螺纹牙真的是悬臂梁吗?哈哈

网友(点评):
你知道悬臂梁校核,不错。不过螺纹牙真的是悬臂梁吗?哈哈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公式,你在那家出版社的手册上看到的?机械出版社手册整个都没找到,后来还是同事在机械设计教材上找到的。

网友(点评):
螺纹牙受力很复杂,当成悬臂梁计算结果大致也能接受了。我20多年前计算过,现在都忘记了,呵呵,目前没有办法也只有将就用了,有哪位大侠知道吗?包括各种受力条件螺纹长度的计算。

网友:
谈螺纹,你要先谈直径,谈什么结构,什么牙型,锥配还是直配。然后谈哪里是首牙,有几颗首牙,刚性基体牙还是弹性基体牙。接着才是材质,谈杨模,谈纹理,谈强度,谈脆性和塑形,谈金相。再深谈,表面处理,摩擦控制,振动控制,腐蚀,点蚀,热控等等。

网友(点评):
是好多零件都需要这样去思考

网友B:
我在我上一家公司的设计手册上看到的,具体那版不记得了,有点老了,蓝色的书皮,共五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上一家公司的设计手册上看到的,具体那版不记得了,有点老了,蓝色的书皮,共五册

应该是老手册,以前设计的时候没感觉有问题,现在在翻设计手册,都不会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老手册,以前设计的时候没感觉有问题,现在在翻设计手册,都不会用了。

http://www.doc88.com/p-371141973728.html  这个链接下的东西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371141973728.html  这个链接下的东西可以不

目前也就这个了,计算结果大致也能接受了,不过螺纹强度跟其他很多相关因素有关,说来就话长了。以前我用另外的方法和公式计算过,现在忘记了,也一直没找到。

楼主:
7压8扣我一上班就听过多次,不过那是有条件的,包括其他公式,都是有条件的,死搬是会出事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也就这个了,计算结果大致也能接受了,不过螺纹强度跟其他很多相关因素有关,说来就话长了。以前我用 ...

大侠下次想到了,记得分享一下,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B:
大侠下次想到了,记得分享一下,大家学习学习。

请教11楼。7、 8扣的长度条件是什么呢
设计螺纹时长度怎么确定螺纹的长度呢

网友C(2020-08-02):
7和8扣是什么条件下,我也是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和8扣是什么条件下,我也是听说过

我的理解是工件与螺丝强度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