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交流接触器不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16):
施耐德交流接触器lc1D09不通怎么回事,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
怎么个不通?说具体些:通电后,接触有无反应,线圈动作没有,有无电流,有无噪音,不同状况,结果不一样

网友(2016-01-30):
描述下具体问题,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确定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