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传动,请教

楼主(2015-09-16):
我需要弄一个丝杆传动    要求在3-4秒位移820mm的距离
请大神们帮帮忙
能不能帮我计算下丝杆螺距和需要的电机规格或者设计这个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A:
3-4秒位移820mm,找气缸吧。

网友(点评):
气功不稳

网友B:
大导程丝杆,高速伺服电机

sol
这成本会很高么? 这方面我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导程丝杆,高速伺服电机

至少20头。这成本啧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秒位移820mm,找气缸吧。

就是不想用气缸,才选的丝杆  蜗杆也行

网友C:
干嘛用,定位要求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用,定位要求很高吗?

可以弄限位的
就是速度要达到要求3-4秒位移至少820mm
所以我想知道螺距和配的电机用多少的
也可以用蜗杆的   蜗杆我就更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气缸,才选的丝杆  蜗杆也行

带螺纹物件是啥?工作频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弄限位的
就是速度要达到要求3-4秒位移至少820mm
所以我想知道螺距和配的电机用多少的

蜗杆?谁给你提的建议,明天和他绝交!

网友:
KK模组貌似直接就可以实现,而且简化设计

网友D:
5毫米导程的丝杠陪伺服电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速度要求!

网友:
别人叫帮计算下丝杆螺距和需要的电机规格,你们都是瞎子?尽扯些没用的

网友:
找个样本一步一步算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毫米导程的丝杠陪伺服电机就可以满足你的速度要求!

看清楼主的要求,在丝杆转动几秒角度时,要达到位移几百毫米,你的5毫米导程一圈360度才5毫米的啊。这个几秒不应该指时间,而是指螺杆的旋转角。360度可等于是1,296,000秒的啊?是题目岐意还是理解岐意?

网友E:
请问你这个3-4秒是指时间还是指蜗杆转角?这个极容易造成岐意。如果是时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设计,如果是蜗杆的转角,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网友:
这3--4秒应该指的是时间

3、4秒移动800多毫米,是移动1kg的物体,还是1t的也没说清

网友F:
看看这个资料是否能帮您

网友:
一般用丝杆的话估计是要调行程的,而且定位要求也比较高,这样不适合用大螺距的丝杆,这又和你的速度要求冲突,建议使用气缸

网友:
www.tjtengdaxin.com,这是我们的网站,滚珠丝杠有免费的三维和二维图提供,同时有超过10年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提供咨询意见。

网友:
需要知道负载的重量才好选择点击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3-4秒是指时间还是指蜗杆转角?这个极容易造成岐意。如果是时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设计,如果是蜗 ...

是我没讲清楚
是我的示意图上的那个螺母在3-4秒要位移820mm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螺纹物件是啥?工作频度如何?

那个物件相当于要移动的东西  具体重量我现在不清楚 但跟他配合的是滚轮  所以力应该不大
3分钟需要前进后退各一次

网友G:
速度太快,建议用气缸。。

网友:
蜗杆不是朝慢的方向跑了呵呵

网友E:
按4秒时间,需要平移820mm,每分钟得移动205mm,如果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转速为1400转每分钟,每秒则转23圈,导程在23圈中要达到205mm的平移,导程得达到8.9130434782608695652173913043478,做一个导程为10mm的螺杆,配转速为1400转每分的可控电机,根据推力选择电机功率,再考虑一下如何润滑,应该就可以设计出这样的传动副吧,用汽缸估计是最简单的办法,但除汽缸组件外还需要有一套压力油的装置,算一下二种结构的总价,也许用螺杆机构也行。

sol
谢谢大神!

网友(点评):
这才是真大神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是不能用的,伺服电机才行,还要考虑加速度时间,低速伺服电机也有2000r/min,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4秒时间,需要平移820mm,每分钟得移动205mm,如果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转速为1400转每分钟,每秒则转2 ...

感谢大神!

网友H:
为什么不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用气缸

怕顶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清楼主的要求,在丝杆转动几秒角度时,要达到位移几百毫米,你的5毫米导程一圈360度才5毫米的啊。这个几 ...

此秒非彼秒,哈哈,你可真会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秒非彼秒,哈哈,你可真会想!

在技术上每一句话都得严谨,这里可以看出,歧意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中文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表达有严谨的说法,同时也有多义词句可以存在,这不是说笑话,技术中的秒,可以表示转角的度数,当然也可以表示时间,在这上没有那个意思是优先选择的。有了歧意,让人搞不清,这才是一开始提出答案的朋友一头雾水的主要原因,那时他们都是按转角秒来考虑的。

网友:
额,负载呢?有效行程呢?有没有精度要求,是多少???你是先说清楚这行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速度太快,建议用气缸。。

3-4s移动820mm, 平均速度205-273mm/s ,如果负载不重的话,很普通,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3-4s移动820mm, 平均速度205-273mm/s ,如果负载不重的话,很普通,不快

负载不重    主要是推动一个在滚轮上的物件   大概2-3k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不重    主要是推动一个在滚轮上的物件   大概2-3kg吧

对啊,这负载不大,10mm的导程,选用电机时只要保证功率和扭矩满足要求,妥妥的啊。
另外怎么会有人理解成角度秒移动这么多呢,完全不实际嘛,谁的初衷会设计这么蛋疼的设备!

网友:
算的仔细的话需要你提供负载的。 小惯量的电机50r/s 50*10*2=1m/S 目测导成10就可以拉

网友:
根据螺距和伺服电机转速,这么道德速度,需要好一点的伺服。如果载荷很大,启动惯性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物件相当于要移动的东西  具体重量我现在不清楚 但跟他配合的是滚轮  所以力应该不大
3分钟需要前 ...

这个说法又与本贴提出的问题不一样了,这里是一个3-4秒周期要往返一次,如果是这样,那就得用20mm导程的蜗杆了,速度也快了一倍,如果再提出要推物时慢些,回程时快些,就更复杂了,,可见任何“简单”的机构,如果细化,会有许多可以变化的地方。搞机械,不仔细是不行的。钢铁做成的一套机构,分毫之差带来的是绝然不同的结果,而成本却在这细心再细心中才可能降低。搞机械设计的朋友们,慎重,慎重,慎重才是。

网友(点评):
“3-4秒周期要往返一次”?LZ没这么讲。

网友(点评):
他只是3-4s移动800多mm远,没说一个来回

网友:
运动不频繁,精度不高,气缸比较合适吧?
运动频繁,普通电机带动,曲柄滑块机构吧?各位大侠觉得呢?

网友:
如果按4s算的话就是每s205mm,用丝杠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呀?

网友:
钻速2000的伺服电机,导程16就足够了

网友:
按4秒时间,需要平移820mm,每分钟得移动205mm,如果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转速为1400转每分钟,每秒则转23圈,导程在23圈中要达到205mm的平移,导程得达到8.9130434782608695652173913043478,做一个导程为10mm的螺杆,配转速为1400转每分的可控电机,根据推力选择电机功率,再考虑一下如何润滑,应该就可以设计出这样的传动副吧,用汽缸估计是最简单的办法,但除汽缸组件外还需要有一套压力油的装置,算一下二种结构的总价,也许用螺杆机构也行。
这太牛X了

网友:
速度一般,根据负载那个样本算出就好了

网友:
传动过程中有什么其他的动作要求吗?

网友J:
这样的,我的丝杆螺距是8的,你的估计需要15-20左右,电机速度自己选高速的

网友:
你不告诉负载多大怎么算的出电机功率和丝杆大小!

网友:
何不把选型样本多看2分钟呢

网友:
移动过程中有什么动作吗,参考下图,我用的是8的螺距丝杆,电机你根据转速需要自己到市场上选购就行了

网友:
20导程的丝杆,电机多大看你负载,

网友:
200w伺服电机,1610丝杆,需要的可以联系我,模组,丝杆,导轨都有

网友K(2016-01-19):
引用 网友E:
看清楼主的要求,在丝杆转动几秒角度时,要达到位移几百毫米,你的5毫米导程一圈360度才5毫米的啊。这个几 ...

3~4秒,应该是时间
3~4秒,动820mm,确实5mm导程就够了啊,伺服额定转速3000

网友:
试试齿轮和齿条结构

网友(2016-05-10):
你的工件重量都没有,外力多大,怎么给你选

网友:
引用 网友K:
3~4秒,应该是时间
3~4秒,动820mm,确实5mm导程就够了啊,伺服额定转速3000

请问你的什么丝杆?能跑3000转!你怎么不说导程2.5呢,电机6000转

网友:
齿轮+齿条吧,激光切割机就有这个速度,跑的就是齿条。还有最好是气缸+油缸,速度平稳可调,担心物件冲出去可以在终点加液压缓冲器

网友:
一般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一般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min,按照2000r/min来算,每秒可达33r,如果选用导程为10mm的丝杆,那么4s可以达到的距离为4x33x10=1320mm,足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资料是否能帮您

好坑,点一下就减了10分,不带这样玩的哈

网友:
大导程,直流电机

网友(2017-12-18):
最好是搞个倍速机构

网友:
同步带,齿轮齿条不行吗?4秒走800,每秒200,这不是个小数,你自己的协调好转速、导程,我是没见过这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我的丝杆螺距是8的,你的估计需要15-20左右,电机速度自己选高速的

用步进电机20也不行,导程20,每秒10转,每分钟600转,步进电机没扭矩了

网友:
直接选用模块不可以吗?行程、速度、负载、运动精度都确定了?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资料是否能帮您

。。。。
还扣积分

网友:
这个速度好快

网友:
4s  820mm, 一秒250mm。   没有说负载多少,就按转速计算,按5mm螺杆导程,250/5=50r/s=3000r/min。 不过负载你要计算不然可能速度有了扭矩达不到

网友:
大导程丝杆,电机后还要加变比提速,功率根据带动物体重量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