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用可转位刀片车刀@车45#轴类,有合适的刀杆刀片吗?

楼主(2015-09-16):
以前都是用焊接刀,想换换用。这是我今天买的刀杆和刀片,适合吗?
求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精加工还是粗加工啊,轴多长,直径多大?

网友:
可以用   只是比焊接刀吃力大一点    刚开始用不习惯  也可用T型刀片(带槽的)

楼主:
我也不懂,是粗车用的,我看这刀片应该吃不了5-7mm的吃刀量吧

网友(点评):
5~7可以,走刀慢点。

楼主:
轴一般长度都是在300-1000之间,直径在100-200不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是粗车用的,我看这刀片应该吃不了5-7mm的吃刀量吧

单边5~7估计不行,直径5~7你就放心用,走刀最快用过F0.25,50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5~7估计不行,直径5~7你就放心用,走刀最快用过F0.25,50小车

这吃刀量也太少了吧,这不反而降低工作效率了,这种可转位刀片车刀不适合大吃刀量粗车吗

网友(点评):
焊接刀吃5~7mm能开多高速度,能开多高进给?效率只看切深?

网友(点评):
单边5-7.。。。。。啥刀片啥刀杆啥床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吃刀量也太少了吧,这不反而降低工作效率了,这种可转位刀片车刀不适合大吃刀量粗车吗

你买的刀不对,要买重切削的吧,刀粒大些的,这是小车床用的刀具!找本刀具样本看看,你就知道买什么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刀不对,要买重切削的吧,刀粒大些的,这是小车床用的刀具!找本刀具样本看看,你就知道买什么刀了 ...

就是缺关于这种刀杆和刀片型号、类别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吃刀量也太少了吧,这不反而降低工作效率了,这种可转位刀片车刀不适合大吃刀量粗车吗

进给0.4,线速不会算,基本150的圆转速是300左右,30车床切深单边5-8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缺关于这种刀杆和刀片型号、类别方面的资料

有三角形的开槽刀片

网友B:
以前用这样的刀在630普车上干过,单边8MM,走刀0.4,阻力不是一般的大,不知道楼主要加工什么样的东西,如果需要大吃刀量,有个磨刀好点的人,还是建议焊接刀,如果批量比较大,再选用开槽的机夹刀,楼主贴出来的这种刀,适合余量较小的粗加工和半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这样的刀在630普车上干过,单边8MM,走刀0.4,阻力不是一般的大,不知道楼主要加工什么样的东西,如果 ...

看来这把刀买亏了,粗车用不上'精车也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把刀买亏了,粗车用不上'精车也用不上

没关系的,一般的6到7级公差做做还是很好用的,要求不是很高,余量不是很大,这种刀也是蛮好用的,

网友(点评):
那三角形刀片和四边行的刀片各用在哪种工序,麻烦师傅传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的,一般的6到7级公差做做还是很好用的,要求不是很高,余量不是很大,这种刀也是蛮好用的,

三角形和菱形的刀片,主要区别就是主偏角和副偏角不同,对于产品及刀杆刚性都足够的情况来说,基本没有差别,主要在于,三角 形的有6个角可以用,菱形的有4个角一般不怎么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