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PTFE工艺咨询

楼主(2015-09-16):
大家晚上好,像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图A是一个不锈钢316钢丝,直径2.0,想请教各位能否在其表面均匀包覆一层铁氟龙材质,变成图B所示

了解铁氟龙工艺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先行谢过了!

希望得到的效果是这样的,图片百度的,钢丝未表示出(各位假设中间部分有跟不锈钢钢丝

楼主:
下面请大师出马

@害怕伏枥 @zerowing @seebb

@老鹰 求鹰大扩散

网友A:
楼主太懒惰。
互联网是知识的海洋,为什么不自己去互联网找一找方法呢?
用“铁氟龙”为关键词一搜索,就能看到无数有用信息。
你可以先打开百科类网页,知道商品名为“铁氟龙”的材料是四氟乙烯之类的氟塑料。
可以知道氟塑料有很多种,虽然有不同分子结构和性能,但都含氟元素和具有耐温性能。
氟塑料中热固性的四氟乙烯性能最好,但它只能用粉料烧结为制品。但氟塑料中也有热塑性的材料,能像普通塑料那样加工。
再打开各种铁氟龙制品的网页,简直琳琅满目,看都看不过来。
你能找到收缩管吗?
买根内径稍大于2毫米的铁氟龙热收缩管回来,是不是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彭老,起的好早啊

网友:
类似电线的包覆吗?如果是,那就上押出机就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懒惰。
互联网是知识的海洋,为什么不自己去互联网找一找方法呢?
用“铁氟龙”为关键词一搜索,就 ...

彭老师教诲的很好,我之前也确实在互联网搜索过的,不过知识面没有老师丰富,所以没有拓展到老师所说的那些

比如:热固性 、热塑性、收缩管、这些知识,我只能通过慢慢的积累

感谢彭老师一大早的回复,祝您日安!

这些

网友:
特氟龙可以镀的, 就像镀镍镀铬一样, 半导体行业中放置晶圆的台盘表面都要镀特氟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懒惰。
互联网是知识的海洋,为什么不自己去互联网找一找方法呢?
用“铁氟龙”为关键词一搜索,就 ...

彭老,我怎么百度查了一下  聚四氟乙烯是热塑性材料呀  跟你说的正好相左    还请彭老可以告知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能先问一问,怎样是热固性、怎样是热塑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彭老,我怎么百度查了一下  聚四氟乙烯是热塑性材料呀  跟你说的正好相左    还请彭老可以告知一二  不胜 ...

我的理解是 加热后融化 有流态冷却后又成型 是热塑性 反之热固性

网友:
铁氟龙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