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方程式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16):
最近在学习sw,对照自带的教程学习。但是怎么都找不到教程内的60mm尺寸。图片是教程,请问红色框内的60mm尺寸在哪里?

网友A:
书页宽是60吧。这个应该是跨草图方程应用。即,参考之前绘制的其他草图中的尺寸作为新草图尺寸的参考值。你可以从设计树里点取之前草图找到那个尺寸。或者使用  “Dx@草图X"的方式。其中,x表示参数。

网友B:
參考如下 60mm 需自行畫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如下 60mm 需自行畫制

这个60我绘制过了,但是输入方程式的时候没显示出来,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页宽是60吧。这个应该是跨草图方程应用。即,参考之前绘制的其他草图中的尺寸作为新草图尺寸的参考值。你 ...

谢谢,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这个语法格式为什么不正确啊

网友:
60对应的是 D1@草图2?

网友:
用的是中文引号还是英文引号,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