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内外齿啮合特性参数问题

楼主(2015-09-17):
各位好:
     内齿圈  齿数56  模数12 齿顶高系数0.8  量棒距647.537  +0.248 到0位
     外齿     齿数56  模数12 齿顶高系数1     公法线长度239.678  0位到-0.08
这是客户 给的齿轮参数, 个人觉得 公法线及量棒距 公差有问题,是否存在这种配合呢?
麻烦大神给指教

网友A:
滑动配合。

网友:
一般齿轮传动中需要一定的侧隙,需要保证一个最小侧隙,如果是你的参数(棒间距和公法线)全是理论计算值,那么这个公差在一般传动机械中是不合适的,各种手册资料中都有。但是没有特殊行业这样使用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动配合。

请问什么叫“滑动配合”

网友(点评):
装配时有间隙。便于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