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表面自然对流换热计算

楼主(2015-09-17):
做了一个对金属表面热流换算!望前辈给予建议

网友A: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1. 温度较高,你忽略了辐射;

2. 螺旋弹簧的话,你不能简化为拉直后的圆柱体,其原因就是实际的弹簧内圈的传热远小于外部的传热,并且弹簧的温度自上而下是有梯度的;

您计算温度变化的目的是什么?

@2266998

网友(点评):
在传热方面,弹簧与管子的异同,请详细说说

楼主:
计算目的是确定在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率,
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确定降温的时间,
设在室温恒定,空气流动忽略的情况下。
我想请教前辈,
弹簧的温度自上而下是有梯度的,这个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1. 温度较高,你忽略了辐射;

辐射我有考虑过,但是针对于将加热到350度的弹簧在极短的时间内暴露于空气中,计算该弹簧降到300度的时间。作为工程计算,不做研究计算,请前辈给予计算方向,以上计算,我简化了弹簧形状为水平圆柱的情况进行计算,请前辈指教更好的相对复合工况的理论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辐射我有考虑过,但是针对于将加热到350度的弹簧在极短的时间内暴露于空气中,计算该弹簧降到300度的时间。 ...

如果考虑辐射,整个温度变化在此基础上所需时间就更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