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装位置需不需要计算?

楼主(2015-09-17):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吊装位置需不需要计算呢,有什么书上有相应的介绍呢
是不是算出重心,然后对称即可,还是有别的规定?

网友:
挖掘机不需要设置吊装位置吧,直接爬车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需要吊装的物品,和吊装的机械,如果是比较大的,可以看看船舶方面的吊装,都是需要在相应位置焊接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