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过渡的部分怎么画?

楼主(2015-09-17):
大神们,我现在画出前面的那个齿轮,还有后面的轴,但是中间过渡的部分怎么画啊?

还有还是摆线轮这个问题,我把公式都输入进去之后,给参数生成的点为什么和matlab生成的点的坐标不同呢,生成的齿形也不正确啊?我怎么画这两个图啊?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17 15:16):
我想画这个三维实体图,用catia画,怎么画那个过渡的退刀部分啊?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A:
首先确定齿的有效长度,后面的是退刀槽,这个由刀具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齿的有效长度,后面的是退刀槽,这个由刀具决定的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是想用catia建模,我现在不会画这个三维实体图,想请教一下三维实体怎么画。。

网友:
这个是刀具加工时自然形成的啊

网友B:
按照刀具形状 扫描切除出来 然后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刀具形状 扫描切除出来 然后阵列

谢谢,我现在大概画出来了。用catia是哪个凹槽命令好像是。

网友:
先画一个类似刀具的形状,扫描切除然后圆周阵列实体,不知是否可行.本人没用CATIA

网友C(2016-01-03):
中间过渡倒个斜角不就完了么。

网友:
用切割的截面从过渡处旋转出而形成!槽应是铣出或磨出,就用类似的加工方法建模应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过渡倒个斜角不就完了么。

花键部分强度有限,底部如此大的过渡是否强度有余。不妨直接一刀过去,留个小倒角即可。
根部如此加强,有其他用途么?与朋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