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轴承的区别

楼主(2015-09-17):
关于各种轴承的区别,求高手解答!各个系列的轴承的区别及用法,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哪种轴承?轴承的选择和什么有关系?比如nu312的n312的及6312,7312的区别及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全面了解的话,那是一个比价庞大的工程,需循序渐进,慢慢来。
简单告诉你一些基本的方法及技巧, ...

意思说到了,有些细节再完善下就更好了。
1. “NU312,主要承受径向载荷,而且由于挡圈的作用,只能从一个方向做微量轴向移动”
     NU312只能从一个方向做轴向移动么?
2. “N312则只能承受轴向载荷”
    N312能承受轴向载荷么?
3. “7312属于圆锥滚子轴承”
    shaokuang大侠已指出了。

网友:
海很深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B(2016-02-16):
根据不同的受力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轴承,再根据受力大小和轴的尺寸选择轴承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不同的受力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轴承,再根据受力大小和轴的尺寸选择轴承的大小。

轴承选型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再想想看。

网友B:
如工作环境温度,灰尘,精度,等,我也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工作环境温度,灰尘,精度,等,我也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还有以下因素要考虑:
1. 转速
2. 是否要调心
3. 是否浮动
4. 对轴承空间是否有要求
5. 对轴承刚度是否有要求
6. 其它,如防腐、振动、噪音、安装拆卸等

网友:
谢谢了,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水太深了

网友(2016-04-12):
机械真的好博大

网友C:
滑动轴承比滚动轴承更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动轴承比滚动轴承更难选

只说选型,还是滚动轴承难一些,因为滚动轴承种类远远多于滑动轴承。
如果说到应用、技术难度;流体动压、静压的轴承确实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