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Solidworks 版本出符合国标的工程图

楼主(2015-09-17):
在这里我们就软件的工程图单独说明一些细节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我们经常要使用的方面给新 用软件者一点帮助。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怎样在 solidworks软件中出比较符合国标 的工程图的技巧。
因为怎样利用 solidworks 软件出各种各样的视图有相关的介绍,我们这里主要讲一下其它 方面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看 solidworks 软件出工程图的一般步骤:
1. 出工程图前的准备工作;
2. 出各种各样的工程视图;
3. 标注各种符号、尺寸以及注解;
4. 添加图纸的一些信息; 在建立零件或者装备图的工程图之前,我们应该对该零件或者是装备体进行一定的设置,以 使建立的工程图符合我们的需要。常见的工作例如有:在零件或者是装配体中建立一些非标注的视图,调整零部件的尺寸位置,压缩一些零部件中不需要的特征等等的工作
这是很常见的一些建立工程图前的准备工作,可以看看左边特征管理树中的一步跟圆角特
征被压缩,就是考虑到这些圆角在工程图中不需要表达。另外我们在这个文件的文件属性当 中添加了如图所示的一些特殊属性,这些属性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工程图的图纸标题栏以及将 来在装配图中明细表中所需要的数据。添加属性数据以后的内容如下图:

上图我们已经把该零件的一些信息都已经添加到该文件的属性内容当中了,这样使以后生 成的工程图里的相关信息可以自动生成。接下来我们建立新的工程图文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你要选择已经设置过相关定义的图纸格式,至于怎样设置符合自己的标准图纸格式文件,请看我们相关的介绍。我们在这里选择 A3 格式大小的图纸格式。再利用命令建立该零件的各个视图,如下图:
在生成该零件的工程图的时候,请注意该零件的相关信息已经自动生成在指定的位置了。我们放大看看标题栏的内容
之所以能完成上面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定义工程图图纸格式文件的时候都联接了相关的零件 属性。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是怎样做这部分内容的。
点击鼠标的右键,选择里面菜单的编辑图纸格式命令。
我们要在重量的空格里面加入一个零件的属性联接,首先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注释,字体选
择仿宋字体,文字大小选择 3.5 的高,再点击该注释的联接属性按钮,
属性联接的设置里我们设置为自动联接到插入该工程图的零件模型的属性列表。选择 weight
属性,如下图操作:

同样的操作,把图纸比例设置到相应的空格里面,不同之处在于图纸比例的设置属性在当前 的文件的属性列表当中。如果要使现在的图纸格式文件的修改使以后建立工程图的时候可以 再次利用,我们可以把它保存为新的图纸格式文件。点击文件菜单。再保存为图纸格式文件 就可以了。
通过这样的属性联接,可以使零件或者装配体文件的属性与工程图之间的信息同时更新,从 而真正的提高效率。

SAHZE,COM,CN

网友:
你的版本有点旧。
使用SolidWorks二维工程图的一些技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654

网友:
天花板大侠好及时,看着像是2004版本的。既然要符合国标,希望大侠能解决

网友(点评):
如果使用基于excel的材料明细表,那你这个就好办了;如果使用普通的材料明细表,方法参照在excel的合并单元格,但操作便捷性不如基于Excel的材料明细表

网友(点评):
呵呵 只是和楼主开个玩笑,不过大侠有现成的模板吗?

网友:
打错了。。。学习了、

网友(2015-10-29):
求教大侠:标注中直径符号怎么变得小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