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密封?请教

楼主(2015-09-17):
请8爷帮忙解答个问题,活塞运动,如图,凹槽部分用来放置密封圈,但是这个活塞在垂直运动的同时,还再做着转动,转速不高,我想知道国标上有这样的密封圈没?要是转动速度高的话,用现在的密封方式能不能密封?

网友:
8爷忙,一般在下班时候才有功夫上网。
我没多少事要做,高兴就会到论坛转转,刚好看到这个帖子。
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没有实际经验,只是按对密封件的认识先说点看法,顺便向8爷请教。
活塞在承受轴向压力情况下旋转,密封与缸筒内壁应该为面接触,绝对不该只有线接触。这个面接触的密封器件如果有一定形状和强度,使面接触在常态下就存在,似乎应该比在液压作用下才出现要好一些。
这样,这个旋转密封的最容易的结构就只有格莱圈形式了。
楼主所说“活塞在垂直运动的同时,还再做着转动,转速不高”这样的工况,好像选一个合适的格莱圈就可以。
转速要高的话,则恐怕不单是密封件的问题了,缸筒内表面的硬度和光洁度怕是更需要注意的。至于密封件,恐怕也脱不开格莱圈的形式。不过,用增强四氟乙烯做的外圈,可以有些改变,譬如,让外圈向外的张力不单单由内圈O型圈得到,外圈也可以做成内凹并封闭,向外压力由液压油施加;在与缸筒接触部位,做成静压腔,以小孔引入压力油,以减少密封件与缸筒内壁的摩擦,如此等等。只是高压力高转速这样的工况会在哪些机械上出现呢?

网友(点评):
大哥,爷!好像是封建社会的或者黑社会的!不过貌似 998很受用!

网友(点评):
谢谢老爷子指点~

网友(点评):
老爷子,我想做个模型用来做实验,但是我没有钱,我给你打一个月的工,你帮我把零件加工出来行不?

网友:
都没圈a   @2266998

网友:
俗话说知识是积累出来的,站在巨人的肩上就能看得更远。
所谓学习,就是掌握前人积累的知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前任已有明确结论或用自己知识可以判断的事实,为什么要再试验?
你的“做个模型用来做实验”就是完完全全的无用功。
信不过2楼的结论,很正常,草根工人没有话语权。这个事要是8爷来说一说就不一样了,8爷没有发言,这可如何是好。
好在现在有互联网,上网看看有否权威资讯可行?

网友(点评):
我查很多关于旋拧的报告的,大部分都是谈的是稳定性,有谈速度变化的,但也谈的不深,就没找到作应力比较的。央视《原来如此》有期节目做了个火龙卷,和我的原理很相似,但是他没有测量力的变化,别人不信~

网友(点评):
谈轴向速度变化的,很浅显,结论就一句话,轴向速度会迅速降低。降低导致的轴向受力变化没有人谈,降低所需要的能量与切向所消耗的能量关系也没人谈,你说我不做实验,怎么来第一手资料~

网友:
楼主探究这个密封,应该有这个实例,找一些资料看看实例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油封可以,Y型密封圈貌似也可以,成对使用。自己查下机械手册,我用油封

网友(点评):
问题是有旋转,手册上没有~

网友(点评):
用Y圈可以,不过用油封要谨防反唇

网友:
什么样的具体工况让楼主如此费心,可以具体说一说吗?
如果是基础研究的话,不赞成楼主以独自微薄的力量去做。
楼主在2楼点评里的要求,很抱歉,请原谅我只是个退休金刚够温饱的退休工人,无力帮助。

网友(点评):
我在做个活塞泵,不过我用的是丝杆推进的方式,高压,大概10-30个MPa,当然,能越高越好了~

网友(点评):
奇特的设计。为什么不用螺母旋转、丝杆直行的结构?

网友(点评):
按你的叙述,是多缸吗?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这样改进的,但是这样改进就得多增加一个轴承,那个该死的轴承,傻大粗让我很想骂人,

网友:
难怪LZ在弄Tr内牙,关注!

网友:
你这是旋转运动要求的密封,可选用O型圈,O型圈的内径比轴径大3-5(百分之),外径的压缩率W可选3-8(百分之),你这种活塞缸里面的密封有很多要求,例如滑动材质的硬度要大些,这样耐磨性也好些,保持光洁度的能力就越强,还有速度的因素,速度越快,摩擦力也就增加,产生的热量导致0型圈老化,出现龟裂而失效。。密封圈的选型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懂的人不多,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是才看了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点评):
谢谢,改了,不让活塞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