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怎么玩好了,与不知道怎么玩好,是有区别的,

楼主(2015-09-17):
  谈到小鼻子,德国,米国,德国的作坊,为什么能长期存活下来,首先是质量有保证,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简单,以前我说过,米国小作坊里面铸造的衬板,质量很高,价格也很贵,德国的情况类似,

  国内作坊为什么就不行了,就是因为在‘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年代,质量是无所谓的事情,只要那个东西的形状还在,就能卖出去,一旦萧条了,这些作坊是没有谁知道怎么把一个产品玩好了,根本就不懂这个过程,短时间内是没有可能玩好的,没有馒头吃,很快就倒闭了,而你扶持他,也不是三年就可以扶持好的,

  比如玩铸造,连250灰铁都铸不好,不是你训练他两年就会有技术的,倒闭是唯一出路,绝不可能再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其实这就跟现在年轻人找工作是一个道理,完全一样的,在学校啥都没学,就出来了,希望在社会上面‘硬混’而生存下去,不行就跳槽,这个就跟现在中国小企业是一样的,这个产品不行了,就再仿冒另外一个东西,直到实在难以为继,而倒闭,

   俺有时跟人家讲,论体恤衫,假如你早年就买,各国都有,最终发现,剩下来的,都是米国产品,再之后是英国产品,再下来是小鼻子产品,这有其必然性,假如剩下的是中国产品,那就一定是一个‘恐龙’,哈哈,是一个孤立事件,

   在中国,作一个小企业,长期存在,一定手里要有‘自己的货’,没有自己货的公司,没有一个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尤其我们是短周期经济国家,我们的周期是米国的1/3,

   国外小企业会搬到中国来吗?有人问过俺,大概十年前,俺回答过他们,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人家看世界是很明白的,不可能自己过来找死,只有那些规模性公司才能到中国来发展,而那些外国下公司,你收购,人家也不会卖给你,

网友A:
占楼,今天回去读拖动的前两章,细节的问题一个个扣终于是理解pi调节与比例调节的区别了,计算题一个个仔细考虑,每一步都是为啥,来回翻那个系统框图对比前后分析的时候都把什么简化了,还得总结终结

网友(点评):
玩拖动,一定是结合了数学,我从来就不信那些忽略掉数学计算就直接上手去玩拖动控制的,因为那么玩一辈子,也是玩人家的一个‘黑匣子’,只有知道那个数学过程怎么了,才知道怎么就控制得了,怎么就控制不了

网友(点评):
这两天读就发现,系统设计的时候会有好多个数学关系限制,纯靠调,哼容易满足一个参数却破坏了另一个关系,所以还是得算好了再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占楼,今天回去读拖动的前两章,细节的问题一个个扣终于是理解pi调节与比例调节的区别了,计算题一个个仔细 ...

我们老师上控制课的时候,说只要把结论记住就行,推导过程不需要知道。。。。。

网友(点评):
结论记住我就觉得费解,因为想不明白,所以回去看推的过程了

网友:
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
可能在实际中,能玩好其某一样。但如果不知道其理,只要其一结构参数改变了,就会影响到全局。
毕竟很多东西多是动态的,是有各种环境限止的。
懂其理,才能明整个的变化趋势。

网友(点评):
没错,我跟很多家伙说,你都不知道怎么能玩好一个东西,这个过程都不懂,怎么能玩好了,有些连什么是好东西,都没见过,自己也没有经历那个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师上控制课的时候,说只要把结论记住就行,推导过程不需要知道。。。。。

考试时候不考推导过程

网友(点评):
你不能强迫人家都不去知道那个推导过程,那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知道,人家也可以选择知道,大家互不相干就是好,不能强制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考试时候不考推导过程

老师说只要记住结论时,我当时在想,老师和论坛前辈们关于控制,说的怎么不一样,前辈们强调要把数学学好,要具体步骤弄清楚啊。。。

网友(点评):
有些估计老师都没搞明白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就属于我说的‘不知道怎么能玩好了,’于是就觉得没有必要,知道个结论就算了,如果这样,以后怎么出来混社会呢,社会需要你知道那个过程,你怎么办,

网友(点评):
老师只让记结论,因为考试不要求,应试教育就是这样,和社会实际不结合,考分高,并不说明水平高

网友:
998大侠,内花键硬度HRC24  外花键HRC60
此配合,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但就硬度差异,磨损很厉害。
我认为,内外花键硬度都做到HRC60磨损会很小,请指教。

网友(点评):
内花键,本身磨损比外花键略小,另外,做到高硬度的手段也不多,这点,与内外齿轮原理很类似,但硬度24显然过低,一般要在35-42,超过42也很困难,假如就是磨损非常大,要考虑更换设计类型,比如球笼类的

网友(点评):
设计选型其实很重要的,有些伸缩距离大,不好控制的,未必要采用花键,你可以用滑板类的,通过合理润滑,降低比压来寻求长期寿命,方法很多,可以不必纠缠在一种类型,

网友(点评):
是买的布雷维尼减速机DIN5482外花键,没有办法换,我们做的渐开线内花键,我怀疑齿形有问题或者花键和定位止口同心度不好,还有就是硬度太低,综合影响就会磨损很快。我们用黄油润滑,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250铸铁可不简单,,,,,,看铁水纯净度再看三角试样白口宽度,浇口收缩量,就可以看差不多,不综合观察,是做不好的

网友(点评):
如此啊,我近些年去过不少小型铸造厂子,老板就直接了当说250铸不好了,我问,50年前能铸好吗?他笑了,说,那时能,他问俺,未来他有啥出路,俺说,一个就是你提前关门去干别的,再就是静候倒闭,

网友(点评):
掉在地上的铁豆都要看一眼,丝毫没有收缩那就是150了

网友:
998大侠,维修泵马达是一个好行业。西安有家公司拿了伊顿 林德 萨澳三个公司的维修合作许可证,修盾构,修铁路机车,钱大大的赚!

网友(点评):
米国小公司,驻在米国大矿上,给卡特修设备,也这样,先认证,之后给你维修许可,有这个许可,你好好修东西,卡特不倒闭,你就跟着玩,一辈子有保障,国内以后也这样,现在干这些的许多是‘菲佣’,国内水平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说只要记住结论时,我当时在想,老师和论坛前辈们关于控制,说的怎么不一样,前辈们强调要把数学学好 ...

谢谢998老师

网友:
超临界流体萃取的设备,目前在很多轻工产品应用很高。其实原理超级的简单,就只用控制2个参数,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压力。
温度不用说,国内肯定能达到,压力也简单60mP 的压力也能达到,就是用简单的气动泵去达到。
甚至密封件也可以在国外买。可是国内做的可靠性根本不行。以至于美国ASI一家独大。
那次去开会,是ASI的老总给讲课。是董事长啊!他说他干了一辈子。就干这个东西,他的泵是别人家产的,空压机是意大利的。水浴是别人家的。连密封垫都是专门有人做的。
一台设备100万,利润大大的,没办法。谁让你国内没人做出来呢?
公司不是很大,但是全球公司。欧莱雅,宝洁,还有很多药厂用的那么多。
就是可靠性达到了!

网友(点评):
就是几个核心参数玩不了,大家也没有心思玩,

网友C:
8爷,占位问问:平衡阀的开度除了与进口压力及液动力,弹簧力及控制口压力有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我在张海平老师的《液压速度控制技术》与《液压螺纹插装阀》中都没有看见流量(开度)与控制压力或者进口压力的的相关公式,是因为没办法理论计算吗?

网友(点评):
分析计算肯定是可以,液体流动,只要没有临界极限,都是可以计算的,到临界了,就不准确了,平衡阀的事情,好像说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爷,占位问问:平衡阀的开度除了与进口压力及液动力,弹簧力及控制口压力有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我 ...

他说测试是液压的灵魂,少玩弄公式,但可以通过公式来理解。

网友(点评):
我觉得公式是必要的,不然每个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搞不明白,更何况从原理上理解一个阀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测试是液压的灵魂,少玩弄公式,但可以通过公式来理解。

还有液压阀的本质是可以改变液流开口度的装置,通过这个来对液流加以控制,来满足执行元件的运动要求。

网友(点评):
这话没错,液压阀的本质就是改变流道的液阻

网友(点评):
液压阀本质就是一个可控液阻,改变液阻大小,可以改变流通面积-速度控制阀,或者改变进出口压差-压力控制阀,还可以改变进出口连接顺序-换向阀。控制信号可以是电,压缩空气,或是从别处或者自身引来的液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8爷,占位问问:平衡阀的开度除了与进口压力及液动力,弹簧力及控制口压力有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我 ...

是这样,8爷您上次回复我的是平衡阀控制管路增大液容,平衡阀的振动就会缓和些,这个我已经理解了。今天又把书翻回来看发现书上是这样描述阀芯受力的:阀芯受弹簧力(设定压力),液压缸负载压力,控制压力因液压缸活塞面积比而引起的附加压力,以及控制压力折算到入口的当量压力,这四个力平衡时,阀处于临界开启状态,受力平衡,但阀开启后油液流动就会有稳态液动力,且阀开度改变弹簧力也会出现改变,新的这五个力如何平衡?控制压力也会改变对吗?那么平衡阀“通过控制压力连续的改变阀开度大小”这个结论如何理解?控制压力变化了是不是又引起了开度变化?开度变化又再一次引起稳态液动力变化直到阀芯受力达到新的平衡?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