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能达到千分位检具是什么?

楼主(2015-09-17):
在车间待了半年了,对现场的测量仪器有了一些掌握。
前段时间一个专家来工厂供应商考评,在车间现场让一个操作工测量加工
后的零件,图纸要求外径公差范围在+0.029~0之间,当时员工用千分尺测量,测得结果是2丝的公差,
当时就问现场的工艺员,到底千分尺能不能测出0.029,答案肯定是不能,千分位是估读的,专家就说
测量检具精度达不到,质量部直接对专家说以后会购买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后来专家走后,要解决这个问题,车间就说改公差,变成+0.03~0,一举两得,这0.1丝的误差既不影响装配,又不需要重新购买仪器。
我想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各位大侠你们公司测量能达到千分位检具是什么?
我们车间就是气动量仪,三坐标,轮廓仪还有就是精度高的通止规、塞规等。

网友:
100mm以上的外径千分尺分度值都是0.01
被测公差0.029即使改成0.03,0.01分度的外径千分尺的精度等级也是不够的
要0.001分度才可以,标准量具没有只能定制了。

网友A:
用数显千分尺,或者用带游标的千分尺就能读出0.001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显千分尺,或者用带游标的千分尺就能读出0.001的精度

数显也可以达到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显也可以达到精度。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用数显的测量的,用的日本三丰的。

网友B:
让老板买个能测量0.001的千分尺就可以了,只是价格会是你原来用的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老板买个能测量0.001的千分尺就可以了,只是价格会是你原来用的N倍

老板肯定不会买的,小厂扣啊

网友(点评):
那就做些报废品出来吧(不能太多,程度自己把握着点,小心被赶人了),让老板心疼的时候找你们麻烦的时候你们再提,让老板知道这个是不能省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用数显的测量的,用的日本三丰的。

三丰的不错,我们厂的测量仪器好多都是的。

网友:
又一个'差不多"出现了!

网友C:
人家是在说专家
大家走入胡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在说专家
大家走入胡同了

前一部分只是讲个事情,听听罢了。
主要还是与大家讨论他测量仪器。

网友:
外径多少的啊,说不定我可以价格低点出售给你一把三丰的千分尺哦。有兴趣私聊

网友:
是什么样的专家呀?不会是“砖家”吧?这公差用得上0.001精度吗?

网友(2015-12-29):
我们的数显千分尺可以保证测量精度0.001

网友(2016-03-23):
要看形状,如果是两个平行线或平行面之间用标准量块就可以;要是其他的,以上说的量具应该更适合。

网友:
用杠杆千分尺测外径,块规校正杠杆千分尺.

网友:
千分位的量具很多啊,读数类型的就是要求刻度盘上必须有小数点后第三位的读数,而你说的千分尺其实分度是0.01,严格说它叫分厘卡,不是千分尺,有数显或机械式的微米千分尺,还有深度尺,高度仪,气动量仪,三坐标,二次元等。

网友(2016-06-17):
检测量具要用高一位的量具 如检测小数点后两位精度的尺寸要用三位小数精度的量具

网友(2016-11-06):
千分尺当然读不出0.001,可以用三坐标测量机,但考虑到形状,高等级量块可以胜任

网友:
有现成0.001分度的就OK了。只要要求不高,估读不是不行。

网友(2017-09-30):
数显千分尺0-25的三丰1500左右  应该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2023-11-06):
气动量仪精度就足够了

网友:
带表的千分尺 表头是千分表表头

网友(2023-12-08):
千分尺是不能准确测出0.029的,选择测量工具的原则是什么?即根据零件公差选用量具,取其测量精度系数为1/3-1/10,如果选1/10,就是要选精度是0.0001的量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