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urfacing-v1-40-7852-sw2013插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5-09-17):
如图所示,安装插件时提示报错,导致插件用不了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个该怎么搞

网友A:
这不是明显的net frameworks毛病吗,从网上下载net frameworks1.0 2.0 3.0 4.0,都安装上。你这是操作系统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明显的net frameworks毛病吗,从网上下载net frameworks1.0 2.0 3.0 4.0,都安装上。你这是操作系统不 ...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