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密封件经常漏油问题

楼主(2015-09-17):
这是一个翻斗机的油缸,当时更换油封的几天都没有漏油,就过几天后才漏油,都是在油缸伸出来的时候漏油(这时是翻斗机空载的状态)。如果是密封件规格问题,那为什么前几天都没有漏油?

网友:
   看看你的密封件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你所说的位置为缸筒与端盖之间的密封,为静密封,一般都是端盖上面开O型圈的槽,如图所示。
此处漏油通常有如下几个方面:
1.O型圈质量问题
2.沟槽尺寸公差或者沟槽底面光洁度问题
3.缸筒上面倒角尺寸问题,当倒角尺寸过大,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容易把O型圈挤到倒角处,多次运行后O型圈容易被挤坏。
可以将油缸拆开,然后逐一判断一下了。

网友:
回油不畅,背压有点大

网友:
以前不漏,现在漏,只能说明是密封件质量

网友:
    这个是制造缺陷造成的,跟密封圈无关,换再好的密封圈也没用。空载不会漏油,一带负载用几天就会漏油。看了你油缸上的标牌,只能呵呵了,我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国内没有几家油缸厂能够做好拉杆油缸,你这样的工况,如果不是内行厂家做,漏油是迟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位置为缸筒与端盖之间的密封,为静密封,一般都是端盖上面开O型圈的槽,如图所示。
此处漏油通常有 ...

这是油缸结构图,现在密封全靠特氟龙垫片密封,也是过几天漏油。。当油缸伸到行程终点时就开始漏(即翻斗机空载立起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位置为缸筒与端盖之间的密封,为静密封,一般都是端盖上面开O型圈的槽,如图所示。
此处漏油通常有 ...

有道理

网友:
PARKER的油缸就这个做工,你们采购拿回扣了吧。

网友:
我怀疑要么就是活塞杆已经弯掉了;还有就是四个拉杆没有把前端盖拉平,造成倾斜(使用时造成也可能)。
油缸太长的话最好不要使用拉杆式油缸。

网友:
我认为,这个油缸在安装的时候,最好使用扭矩扳手,四个拉杆的拉力相同,这样密封圈受力才会均匀,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2015-12-07):
我们一般使用径向密封,这样轴向的没干过

网友:
解决了吗  找到最终问题所在了吗  贴出来学习下

网友:
要么质量问题   要么压力太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两个油缸行程不同,有一个缸几个牙没拧上。现在把行程调到一样了,就不会漏油了

网友:
下次再换时拍一下拆下来里面的照片,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应该就可以更清楚看到里面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位置为缸筒与端盖之间的密封,为静密封,一般都是端盖上面开O型圈的槽,如图所示。
此处漏油通常有 ...

好有道理啊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2016-04-08):
应该是油缸的问题,拉杆式油缸不适合。

网友(2019-06-26):
引用 楼主:
这是油缸结构图,现在密封全靠特氟龙垫片密封,也是过几天漏油。。当油缸伸到行程终点时就开始漏(即翻斗 ...

那个地方光用PTFE的肯定不行,必须加装O型圈,有可能是缸盖与缸筒之间的间隙过大,导致运行一段时间后密封件挤出产生的漏油,解决办法可以是加宽沟槽,同时安装O型圈和特氟龙垫片,减小挤出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