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料找不到淬火的厂家,急死了

楼主(2015-09-17):
热处理菜鸟求指教:客户下了几个很长的薄板料的单子,长x宽x厚分别是1750x95x12,1790x60x12,材料GGr15,淬火硬度HRC58-62。首先材料不常见,不好买,后来改为Cr12MoV,不允许拼接。因为规格特殊,周边地区找不到热处理的厂家。请高手指点下,这个有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找个轴承厂 帮你热处理

网友(点评):
嫩的意思是用连续炉么?

网友A:
井式炉加热油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井式炉加热油淬。

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找到可以做这个的,这个油淬是不是变形很大,能不能矫直啊,听说这个很难矫直的

网友:
油淬比水淬的效果要好吧,我不是很懂,但是热处理油淬的都是好材质的。
你这个校直的话,可以选择试用冲床,找点校直平面,最后还要一个双面磨的工序,平行度也有要求,我没做过,感觉难做

网友(点评):
水淬内应力大

楼主:
刚才和客户沟通了一下,他们的工作面是有大倒角那一侧(12mm,附件中红色标记面)的面,其他面没特殊要求。请教各位,这样可不可以有变通的办法,材料他们允许变更,但是工作面硬度要求是:HRC58-62

网友:
坐等大侠解答,

网友:
材料可用65MN  感应淬火。

网友:
可以压淬,只一面有硬度要求的话,是否可以感应淬火,变形可以控制下吧?个人浅见

网友:
激光淬火,适合局部淬火,变形小

网友:
高频淬火 解决 设计也是真可以   就是不差钱呗

楼主:
谢谢各位,考虑到这个难度较大,后期存在不确定因素,我们与客户沟通后取消了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