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阶梯孔加工求教

楼主(2015-09-17):
公司有一件产品,其中一个孔如上图所示
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下,现在觉得难点在Ra0.3的那两个阶梯孔底面
现有设备为一台加工中心,最高转速3000,主轴直径130,如何在这部加工中心完成该阶梯孔的加工,试过用刮刀片,粗糙度只能达到0.8,这里要求是Ra0.3……

其材料信息如下:
硬度:190HB-220HB
Rm min:640MPa
Re min:450MPa
材料化学成分:

网友A:
0.8不错了。一定0.3就加研磨工序。

网友:
挺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不错了。一定0.3就加研磨工序。

有研磨的条件就不会这里求助啦,图纸专利方又不给改图纸

网友B:
200多深的孔地不要求粗糙度0.3,难度很大。请问这2个面是干什么用的,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多深的孔地不要求粗糙度0.3,难度很大。请问这2个面是干什么用的,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是用来定位的,塞进去一个要求更高的套……那个套的内孔只能用珩磨加工

网友:
好复杂的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来定位的,塞进去一个要求更高的套……那个套的内孔只能用珩磨加工

如果塞进去的套是一个的话,那二处0.3粗糙度岂不是有点过定位。套的56.5尺寸不可能就做的跟孔一点都不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塞进去的套是一个的话,那二处0.3粗糙度岂不是有点过定位。套的56.5尺寸不可能就做的跟孔一点都不差吧 ...

这个没法评判,咱是生产企业,跟厂家沟通过几次,他们回复的意思是,不要唧唧歪歪了,按图做就是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下端面滚压刀,问一下刀具厂家

网友A:
粗糙度和定位应该没有关系。应该是密封啊什么的。不研磨你怎么搞?多少钱接的活啊?别干赔了。量大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和定位应该没有关系。应该是密封啊什么的。不研磨你怎么搞?多少钱接的活啊?别干赔了。量大整不了。

量不小,已经接了,咱这里没法谈钱,大型设备上用的,不会因为这么一个孔不接的,额……不过订单周期比较长,慢慢想招呗

网友(点评):
祝顺利解决

网友(点评):
拿去抛光,解决!

楼主:
@lincoln_li 谢谢……网站加工模块还是人气有点少呀

网友C:
在加工中心上夹持一个直径55左右的砂轮(小于58)来研磨端面0.01-0.03,     3000转的转速不高但也能拿来研磨了,号数选择大概60号。每研磨一个修一次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加工中心上夹持一个直径55左右的砂轮(小于58)来研磨端面0.01-0.03,     3000转的转速不高但也能拿来研磨 ...

嗯,谢谢,准备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准备试试看

楼主试了记得发结果给我们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了记得发结果给我们看一下

不试了,准备换方案……国产加工中心,标称3000转,试了下,开到2000转,主轴狂抖,发热严重,目前能正常加工的转速是1800    @浮云DIY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试了,准备换方案……国产加工中心,标称3000转,试了下,开到2000转,主轴狂抖,发热严重,目前能正常 ...

呵呵,我就在想砂轮上加工中心磨Ra0.3,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你见过珩磨么?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径向浮动的夹头,里面扔一个弹簧进去,头上夹一个油石。
这个是野路子,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就在想砂轮上加工中心磨Ra0.3,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你见过珩磨么?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径 ...

额,准备先上滚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准备先上滚压

能发一下结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发一下结构么

类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类似的

这个我没用过,不懂,呵呵

厚着脸皮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也是伸进去,压紧了内表面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没用过,不懂,呵呵

厚着脸皮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也是伸进去,压紧了内表面转动的?

是的,这个不产生切削,靠挤压使表面光滑……你可以百度一下,滚压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不产生切削,靠挤压使表面光滑……你可以百度一下,滚压刀

受教了!多谢!!

用滚压刀的时候,滚刀是刚性连接还是用一个弹簧做弹性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多谢!!

用滚压刀的时候,滚刀是刚性连接还是用一个弹簧做弹性连接啊?

刚性,有莫氏柄和直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试了,准备换方案……国产加工中心,标称3000转,试了下,开到2000转,主轴狂抖,发热严重,目前能正常 ...

普铣转速都能上千 我见过的加工中心标称最少8000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性,有莫氏柄和直柄

怎么控制进刀量啊?
会不会顶坏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控制进刀量啊?
会不会顶坏主轴??

端面滚压刀我也没用过,具体操作过程也不太清楚,等我跟刀具商联系下……如果进刀没控制好,肯定会顶坏主轴的……现在试了另外一款刮刀片,粗糙度能达到0.2,就是不知道加了长接杆之后还能不能达到,后续需要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面滚压刀我也没用过,具体操作过程也不太清楚,等我跟刀具商联系下……如果进刀没控制好,肯定会顶坏主 ...

楼主试过以后,千万记得告诉我结果,向您学习!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铣转速都能上千 我见过的加工中心标称最少8000转

也只不过是标称罢了,实际根本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铣转速都能上千 我见过的加工中心标称最少8000转

我们开大型数控落地镗床和龙门铣床最高速度就只有3000转,开1500,还要换高速挡,声音就很尖利了,普通的小加工中心一般上限一般都是都是8000转。

网友:
同意10楼的

网友(2016-01-16):
楼主 ,我好想知道像这样的阶梯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是在车床上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