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赛钢加工求助

楼主(2015-09-17):
我这边要做一个八毫米厚,240长,70宽的赛钢件,但是在削平面的时候稍微削多点赛钢就弯了,以前的材料就不会这样,求大神科普下赛钢常用的型号,以及怎么加工?

网友:
赛钢加工,切记发热,一发热就变形。

网友:
没冷却么

网友:
水磨的话,用修粗砂轮,切削液冷却,低转速1400~1800,翻面控制变形

网友:
好赛刚很白的,差的就偏黄,而且很脆,容易变形。你这应该是换的料变差了引起的。

网友(2016-03-12):
首先虎钳挡铁要加长 防止加工时两端的震动  买两个45*40*240+的铝料  自己加工一下,其次  加工量多的话就要分3刀  第一刀开粗  留0.8mm 余量 , 然后先精飞未开粗的面0.4mm  最后飞到数就OK了  注意*  精飞时装夹不可以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