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管加工求助

楼主(2015-09-17):
tc4钛管长500内径20现在需要把内径扩到20.5 深250,请问有什么成本低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成本高的方法有吗?

楼主:
有啊深孔钻 说是要2块1mm

网友(点评):
哪家那么叼

网友A:
我来个异想天开的办法,液压挤:要扩口那头外径套大管,不扩那头套小管,一通超高压油就成形了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遇见过啊

网友:
孔的精度和粗糙度没多大要求的话,深孔钻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个异想天开的办法,液压挤:要扩口那头外径套大管,不扩那头套小管,一通超高压油就成形了

叫什么液压胀管来着。

网友:
没看刀好的解决办法啊,没高人了吗?

网友:
这种金属材料还真没有加工过

网友:
高压容器,楼主你是不是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