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同时可以操作几台数控车床

楼主(2015-09-17):
求教各位大侠,你们的工厂一个工人都是操作一台设备,还是同时操作几台设备啊

网友A:
看你干什么活??批量还是单件?

网友:
看你干啥吧,机床如果有上下料,批量生产一个人看十台二十台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要综合你的机床布局,零件工序安排,转运及单件加工时间来决定的。

网友:
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赞同上面回复者的回答,要看加工什么产品了。

网友: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人,一个人开四台数控车,四台数控车加工不同的零件,还有一个要摇尾座打孔的

楼主:
学习了,看来我们的车床利用率还是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干什么活??批量还是单件?

批量的,单件加工时间比较长,一般一刀有时要走40~50分钟

网友(点评):
一刀走40-50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难道都是大家伙?

网友(点评):
好家伙,这刀估计一个班下来也差不多了

网友B:
加工工件的时间长短 机床的布局 一般2-3台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工件的时间长短 机床的布局 一般2-3台应该没问题

谢谢了

网友:
看加工什么

网友:
数控4个 已转晕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呀。设备有自动到什么程度。

网友(2016-09-17):
引用 楼主:
批量的,单件加工时间比较长,一般一刀有时要走40~50分钟

李总,批量可以考虑自动化机械手替代人工操作,车床上下料机械手范工13631570377

网友:
我公司是12台一个人。全自动刀塔机。走心机是8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