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以下材质都出现各种问题,选用什么材质的刀具?

楼主(2015-09-17):
加工以下材质的产品,选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合适?
金属铬   产品规格:φ50*200     1600*160*12
问题:容易出现崩边现象

金属镍   产品规格:300*60*12
 问题:太黏

纯碳化钨 产品规格:170*75*12
问题:太硬

网友A:
日:碳化钨你打算用机加切削?烧结后的吧。牛人。
要烧结前的也就用模具到位的不用加工。
俺不明白。
很多时候加工不同材质的工件,刀具材料种类不一定是决定因素,刀具形状参数更敏感有效。所以俺原则上不会太挑刀具材料。特别是硬质合金刀具,它的普适性很高。主要看你选用什么参数的形状或者定制改善
忘了说了:俺的经验是:碳化钨即硬质合金我们一般是电加工或磨削加工的。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用GC4225刀片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碳化钨你打算用机加切削?烧结后的吧。牛人。
要烧结前的也就用模具到位的不用加工。
俺不明白。

目前的确是采用的磨削加工

网友:
这些都是难加工材质啊,楼主目前用的什么刀具呢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刚石

金属镍 不应该用  金刚石 吧?  可以选用ISO等级 K01-K10的超细颗粒硬质合金吧 。

网友:
金刚石可加工非铁金属。
从化学角度来讲只有过度族中铁元素左侧元素对炭有亲和性
镍不属于。
粗加工可用硬质合金,精加工可用金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