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继续扯“精度”

楼主(2015-09-17):
唉,有时解释个东西真的挺难的。

咱也别说咋理解的。一点点推呗。

红圈的文字是@逛逛论坛 大侠自己说的吧。俺实事求是。你不是声称要喷死俺吗?我建议你也别喷了,有那力气先把ISO喷死。给你个ISO的原文。

下面有版本号,俺不做深入解释。你若是觉得ISO是垃圾,你可以找你的论据。什么?ISO用的是TRUENESS?直接说过了,5725用trueness代替了原本的accuracy。不重复说。

然后还是说那个表面粗糙度,包括@海鹏.G @luxiang821 大侠,也都可以进来聊这个问题。特别是海鹏大侠,我还在等你GPS关于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具体说法。

还是一点点来吧。还是从形位来。在〈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指南〉一文中,形位误差评定原则中有如下条款。

我就不红线mark了。在这个总则里,反复阐述了一个最小包容区域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是贯穿所有有关几何特征评定的基本概念。同样不多解释。有大量文献说这个。这里回复uxiang821大侠。我之前提及的包容性也是基于此的一个延伸。即,当一个形位公差的最小包容区域能涵盖其他一个或几个形位公差的包容区域时,本身就是该形位对于其他形位的包容。这个延伸同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参考下文。
下面是重点,即形位评定中,表面粗糙度对于形位评定的影响。

请着重注意第一句话!在体现实际要素时,要注意轮廓要素的表面粗糙度对获得信息的影响。
这里也引用海鹏大侠的一个回复。

其实,都是在说这个问题。但是,必须要说的就是体现实际要素,和获得信息。在前面的最小包容阐述时,有这样一句。评定形状误差的最小包容区域是紧紧包容实际被测要素的一种假想区域。换而言之,这个最小包容的假想区域是包容所有实际要素的理想区域。这个区域同你是否能正确获得实际要素信息无关,他的定义包容了所有宏观或微观的不确定因素影响。而实际测量评定中,人们通过多种途径,抑制由高频信号带来的影响,以保证实测的实际要素涵盖高频影响。从另一个方面反应了上述该定义的包容性。不知这么说,海鹏大侠有没有异议?你回复中的涵盖波峰其实也是在表述这层意思,对吧。
那么,到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直接由定义和定义描述得出的结论。形状公差本身虽然不包含对于轮廓要素的粗糙度的具体要求,但其最小包容的定义实际已经将粗糙度的影响考虑其中。即,定义的形位公差包容了实际的粗糙度误差
不谈实际测得的形位准确度如何,单说一个有限定的行为公差时,实际上还需要加上粗糙度误差吗?哈。
同样,换一个角度,对于一个测得的形位公差,我们可以说当受到粗糙度影响时,我们可能没有测得实际的最大度量,但我们一定是在以包容粗糙度影响为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的形位最大度量计量。这个前提不会错。即便进入高精领域,即形位误差和表面误差同级,形位的最小包容区域依旧涵盖表面误差。只是你需要如何虑波确定这个最小包容而已。
哈。那位高精领域的大侠,别的俺不敢说,你玩高精,其实是还是在玩这个最小包容。只不过这种包容在非高精领域更容易被测定和分辨。玩到高精领域,当两者趋于等同时,测量的不定性被放大,才会有所谓的轮廓要素的重复误差影响。但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是不是重复误差影响,是不是测量不确定性放大,如果你的垂直度真在要求限定内,那么粗糙度就无影响。所谓的有影响,一定是你的垂直度测定无法反应其最大度量状态。你觉得俺说的不对,请举你的例子。

当然,最后还是想说一句。谈精度,永远别谈单一因素。说破大天,单取一个实际要素出来表现高精度都是在说胡话。而这,就是我喷媒体的本因。

网友:
不用“喷”,把标准认真读一下就好了。

然后问大侠:精度到底是什么?Accuracy+Precision?

你有观点可以提出来,大篇“度”某,“引”某,就没有必要了。那些文字,人人都能看到。

网友(点评):
哈,基础定义,难道你觉得应该每人定义一个?还是说你打算重新给全世界定义下精度?我说了,你觉得ISO是垃圾,就贴点你的论据。不用张口什么是精度,闭口什么是精度。

网友A:
兄弟,在几次技术讨论中,你先用一些词。我是没精力也没能力去把那些东西翻出来。

讨论政治(你开的头),你说俺“脑子坏了”,讨论技术,你对不同意者的用词是“娃娃”。

那么你以为你是谁?一个“精度”说清楚了,人们自然“尊重”你,不用去“贬低”他人。

谁的标准都是“文字”刻在那里的,该你我何事?理解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就贸然“度”出个:

Accuracy+Precision==============什么的了。

那么,认个“错',很难吗? 我小时候,写1+1=3,我老妈揍我3次,我才长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几次技术讨论中,你先用一些词。我是没精力也没能力去把那些东西翻出来。

讨论政治(你开的头) ...

那就说道说道。

论政治。是俺发的贴,但俺在主帖一个政治论点没发过。我还是重申那句,你认真看原文了?你认真看原视频了?戴在论述中国GDP的时候,即兴发挥,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自己从来不去认识这个事实,就会胡乱理解!
我问你,你开头就反问这个观点对吗?是你问的吧。
我回的你什么?”难道应该写GDP(省略后面的GDP是你强大的后盾)“
你自己咋回复的,啥东西就联系到中国军队对外侵略了?所以才有那么一句”你脑子有问题?“
而且我请你注意,我从没说过你脑子坏了!当一个人的逻辑不着边际的时候,就是一种脑子有问题的表征。我既没有讽刺你,也没有侮辱你,你自己愿意那么想而已。就跟你非要理解戴旭说那句话是要扩张侵略一样。

然后是那个“娃娃”。包括在那帖后面我也说过了,我说你“娃娃”说的是你的政治理解力和容易被媒体煽动的辨识力,我有一句话说过你技术?或者说,你告诉我,我有这样一句话给你——“技术上,你就是娃“?。有的话,你随便贴出来。我删号!没有的话,我请你自己理理自己的混乱逻辑。
而且我还是郑重其事的说,你说表面精度,那就贴个能证实你说法的东西出来。3帖了。你贴出什么了?就一个“你理解”?

另外还说精度。精度不是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合称?理解最重要,你的理解就是精度不管精密度?要别人认错,先得自己亮的出东西。而不是喊个点4道的垂直度会被12.5的粗糙影响!俺较个真!你如何打这个受影响的超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几次技术讨论中,你先用一些词。我是没精力也没能力去把那些东西翻出来。

讨论政治(你开的头) ...

没事儿,你不贴,我替你贴。

这话我回过你没有,回过为啥你还要指鹿为马的说!

究竟是别人侮辱你,还是你自己惯于诽谤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儿,你不贴,我替你贴。

这话我回过你没有,回过为啥你还要指鹿为马的说!

哈哈哈,你这人“没完没了”了?

讨论个问题,所谓“精度”,把你的理解写出来就好了。

第一次在论坛搜帖子,看看你说的:

网友(点评):
哈哈,俺啥说错了?表面精度包含粗糙,波纹?再告诉你一边,那叫表面质量!以粗糙度波纹度表示出的最多叫轮廓精度。你告诉我,啥叫表面精度?

网友(点评):
这就是998说的'缠斗‘ 哈哈!

网友A:
所以,讨论到现在,你还坚持你“度娘”的结论?

Accuracy+Precision=?(精度)

不要去找其他的“词”来混淆视听,“精度”是什么?

这是我原始问你的题目,你也给出了“答案”,我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还有什么高见?

洗耳恭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讨论到现在,你还坚持你“度娘”的结论?

Accuracy+Precision=?(精度)

这就是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就是贴个图,上面清楚着写着trueness 和 Prec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讨论到现在,你还坚持你“度娘”的结论?

Accuracy+Precision=?(精度)

还“精度”!
三个问题,算圆周率,小数点后20位的精度高还是30位的高?
统计良品率,50%抽检的精度高还是100%抽检的精度高?
做一根10mm,公差2道的轴的精度高还是打4000米井,找到限定范围10米方圆的点位的精度高。

“精度”?你不就像说鹏海G的那句话吗?
“精度是反映误差的,误差是是实际要素偏离理想要素的表达方式 “

实际要素偏离不是准确度和精密度的集中表达?难道我该从语文给你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讨论到现在,你还坚持你“度娘”的结论?

Accuracy+Precision=?(精度)

再有,说话要讲根据,有理有据!
你哪里来的结论我是”度“出来的结论?
哥们从大学毕业起,就没用过度娘。只用谷哥!
你的严谨性就体现在”以自我意识为主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就是贴个图,上面清楚着写着trueness 和 Precision?

兄弟,文章你是看不到了,因为不是学者,用词肯定不“精确”。

但是你的=什么的,我已诠释的很清楚了。删了那贴,是因为“很多大侠”认同
你的观点(可以不是你的,是“度”来的,也可以是你的,因为你“认可”)。

在实际生产活动中,“Accuracy+Precision”,玩起来,你问问你的“粉丝”,好了。
定义有了,下面谈的是“怎么玩”?都喜欢用“玩”这个字吧,显得“高大”“懂”
“会”。。。。
一个“螺栓”,我要认真写,你得学习了!但是我不会写,人“混”到现在,还在跟个
“螺栓”计较,没意思了。

网友(点评):
你依旧是活在你自己的那个认知之中。“玩”这个词,只在这个坛子流行,起源于8爷的口头语。而且,这个“玩”不是高大上,是一种自嘲。你非要那么理解,我也没办法。

网友(点评):
螺栓?无所谓你写不写。有意思没意思只在人心。随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文章你是看不到了,因为不是学者,用词肯定不“精确”。

但是你的=什么的,我已诠释的很清楚了。 ...

算了,我也累了。

我收回对你说过的包括”脑子有问题“以及”娃娃“等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不恰当用语。并且就此给你道歉。希望你能不再纠结于此。

至于技术上的东西,惯于精度也好,表粗也罢。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我不敢说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我坚信我依旧没有偏离所有我所提及的要点的解释和定义。

至于其他的,我无法左右。关于螺栓,你愿意谈,坛子里有人欢迎。你不愿意谈,也没人强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也累了。

我收回对你说过的包括”脑子有问题“以及”娃娃“等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不恰当用语。并 ...

道歉,我接受!

希望讨论技术问题,尽量避免用关于“人身”的词。

网友(点评):
顺便也说个道歉,说你是混混。

网友(点评):
那个无所谓,我在论坛不太在乎别人如何评价。坛子里有不少骂过我的人。无视即可。我只对技术类的东西感兴趣。有些是我能接触到的,有些是接触不到的,都无所谓。

网友(点评):
但我这个人喜欢叫真,所以,说话也好,回复也罢,有时会很有攻击性。这个貌似很难改。大侠习惯就好。

网友:
大侠们,多谈点技术类的,我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LZ对技术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但是不应太小气,分斤拨两不如一笑而过。

网友:
零侠,逛侠,你们俩应该早过了一点事都冲动的不行的年纪了吧。

技术上比我们都强,这为人处事上,何必让我等晚辈看笑话呢?

谈技术就技术,既然过去了,没必要追究谁先开口说粗话,何必还去追究哪些呢?

各退一步,只谈技术,不说别的不行吗?也别去追究到底谁先爆的粗口,

好好的社区,好好的谈技术,搞的谈技术中间还夹杂了个人恩怨。又何必呢?

观点不同,不论对错,起码要尊重对方,至少分享了个人理解,敢于人前出错,也是个人的优点,

何为不耻下问?做学问,态度是第一要素,谦卑能让人更加进步,不管多牛的技术人,总归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对方理解错误,存在偏差,如果你知道,想分享,你就分享;如果你不想,你可以一笑了之,就当看笑话。

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复,其实不如不回复。

论坛里的998,螺旋线,老马这些大侠,不管问题的难易,至少回答问题,他做到了大侠该有的风度。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涉及到简单的问题,也不会去喷对方的无知与幼稚,只是劝人去看书。

来社区,本身就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树立敌人的,也不是来看笑话的。我想你们也不会无聊到这地步。

听人一句劝,适可而止吧,或者说到此为止吧。

各说各自的技术理解,同样感谢你们的分享。

网友(点评):
汗颜汗颜!

网友(点评):
呵呵,虽然不在冲动,但是火气还未到随时可以控制的年纪。大侠笑笑了之

网友(点评):
不过有一句话我个人一直很赞同。了解一个人一定要了解到其喜恶。否则就不算真正的识人。虽然吵得凶,但这个过程增加了我对逛侠的了解,比如说可以判断其年龄在45上下之类。比如他对涉及人身问题的底线很低等。好事

网友(点评):
汗,了解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可能同时技术人,本身骨子里都有自己的一股傲气吧。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如果看过富奸的全职猎人,也许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推荐,一定去看看。

网友(点评):
大侠是“富坚”还是“富奸” 刚查了一下。

网友(点评):
坚。我们习惯称奸,太爱休刊了

网友:
   zero,想请教下。
   射击集中的那个应该叫“命中率”吧!如果集中在外环,只能说“稳定性”好,至于别的就不说了;现在想问的是精度难道不就只是“准确性”吗?还和别的啥有关?至于说表面粗糙啥的,是不是可以用同一个理论,给定的数据越接近:”命中率“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点评):
只是举个例子。我个人观点,精度因为在诸多学科有涉及,因此精确的用一句话描述并不容易。但是你必须知道,准确性在不同前提下描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

网友(点评):
对于大批量生产,互换性要求高的产品,其准确度的平均水平可能很高,但整体样本却同时可能较发散,这样的情况下,精度未必很高。但对于特殊行业,对于需要精配的产品

网友(点评):
由于其样本空间本就很小,比如单件,比如配做,或者存在大量重复误差的相互影响,而为了抵消影响加入同样大量的补偿控制因素等,使得这类产品只需要满足准确度要求就可以直接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比如说钻井,其样本空间就是一。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成功,如层,就表示高准确度,自然就是高精度。失败就是低精度。而如果改打多分支井,最终结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你就既要评价准确性,又要考量底层内成功

网友(点评):
成功分支的集中性或发散性。比如是连续成功还是随机成功,这就代表了不同的精度。

网友(点评):
准确性在不通地方表示的不尽相同这我同意。

网友B:
先确定个讨论的前提,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不能等同理解成伴随测量过程本身的误差,要理解成测量结果。所以大家要把“精密度(precision)”、“正确度(correctness)”、“准确度(accuracy)”这些反映测量过程的测量术语,要区分开来,避免混淆。

基于上述解释,我们应该把反映产品几何轮廓(由加工形成的实际表面所组成的非理想物理边界)误差分为:微观几何形状误差——表面粗糙度误差,基本轮廓误差——表面形状误差(包括尺寸误差和形位误差),中间几何形状误差——波纹度误差,以及表面缺陷。相应的精度设计也针对这几点。当然严格区分宏观微观是不明确的,这与样本取样长度和评定长度都有关系。

再说包容要求。我们假设包容要求的精度测量比粗糙度要低几个数量级(0.XXX毫米级与0.XXXX微米级),实际情况也大多如此,除了超精密制造。包容要求关注的是最大实体边界,而与之有关系的是最大(小)极限尺寸和形位误差,与粗糙度没有关系。粗糙度反映的是取样长度内轮廓峰谷关系。而这个实际峰谷关系,对最终的基本轮廓误差测量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最大极限尺寸仅仅只是量在波峰上,与波谷以及峰谷波谱没有关系。
由于时间关系,不单独成文了,单独成文就要长篇大论了。基础东西,还是要看书,看资料,

网友(点评):
神来之笔

网友(点评):
大侠好有爱,把几个词汇又重新解释定义了一下,方便我等小白读懂

网友(点评):
我掺和这个争论,就是因为看到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网友(点评):
“不明真相的群众” 和“朝阳群众”一样可怕!不过你的 ISO关于GPS体系的标准 貌似没见到!

网友(点评):
包容要求关注的是最大实体边界,而与之有关系的是最大(小)极限尺寸和形位误差,与粗糙度没有关系。 大侠,有空来讨论下这个。等我闲下来。

网友(点评):
大侠基础扎实,能够很浅显的说出来,可见功底深厚,佩服。

网友:
我其实想了解一下,高速离心机是怎么做的,U237和U235是怎么分开的,分开的时候是离子状态吗?
这个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个讨论的前提,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实际表 ...

呵呵。虽然没有看出大侠的解释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但是得说,大侠的用词更准确。

形状公差本身虽然不包含对于轮廓要素的粗糙度的具体要求,但其最小包容的定义实际已经将粗糙度的影响考虑其中。即,定义的形位公差包容了实际的粗糙度误差!
当然,我依据的是实体要素评定的最小原则,实际就是大侠说的最大实体包容原则。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点想说的,就是我原文中的最后一段提及的高精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大侠在成为之初就设定了一个前提,

先确定个讨论的前提,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不能等同理解成伴随测量过程本身的误差,要理解成测量结果。

但是,必须要说,当微观与宏观的边界不在清晰时,测量过程本身的误差和测量结果之间有着巧妙的关系存在。即,如何在测量结果上体现最大实体包容原则?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我们对于原本宏观的要素定义和假定最大实体应该完全由测量结果体现。但这个测量结果能否真的体现本身已经存在问题。
这里其实还是必须引入那个“精密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微观与宏观不再分明时,对于测量的“精密度”要求更加严格。换而言之,你的测量样本空间必须足够大,以保证最后测量结果的最大实体包容性。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认为形位评定的最终实体轮廓是基于整个实体的波峰的存在,但当测量样本不足时,你无法排除个别高峰的遗漏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形位和粗糙精度相近的时候会得以凸显。
当然,从理论和字面上说,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足够完善的前提,保证我们所说的的形位实体轮廓不受粗糙峰值波动影响。但是实际中,我们很难或者必须通过其它特殊手段才可能保证我们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和现实的差异,在高精问题上被极大放大,所以,我也可以理解逛侠对于垂直度和粗糙的那种阐述。虽然我同你总结的那个观点一样,更倾向于赞同宏观精度问题不该受微观精度影响。

网友(点评):
大侠,高精问题就不用这套理论了。这套理论的应用本来就是基于互换性的,是对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提出的。你还是没仔细看我说的,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此段论述应该非一般应用之场合,也是有深入研究精神的论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也累了。

我收回对你说过的包括”脑子有问题“以及”娃娃“等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不恰当用语。并 ...

看到两位大神最终和解,提心吊胆的我也是为两位捏了一把汗,很是为两位高兴。通过两位的对话,我也明晰了很多,其实无所谓谁低头,谁压谁,干机械的不喜欢较真,可能就没有单方面深入下去的动力以致做出成就。把问题讲清楚了,把矛盾摆出来了,各自也都对对方了解了不少,未尝不是交朋友的一个很便捷的途径,说不定还是最铁的那种,因为争论的时候,了解对手多一些,对自己也会有多的认识,两个人也会有多一点的共识。我的吧的吧这么多废话,还是由衷的为两位和解感到高兴,虽然我是个局外人,但是大神打架,小鬼遭殃,共处一个论坛,共有一个共识。@逛逛论坛 @zerowing

网友(点评):
大侠费心了

网友:
就看看,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个讨论的前提,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实际表 ...

又重新读了大侠的回复,似乎发现了一些大侠叫真的地方。呵呵,建议大侠以后用红字表面重点之处。

先确定个讨论的前提,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不能等同理解成伴随测量过程本身的误差,要理解成测量结果。

大侠在强一个“准确度”、“正确度”、" 精密度“的测量过程性。也就是,所有关于这三者的讨论均属于一个测量过程误差,而非测量结果误差。不知道大侠是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才有后面的”不明群众“对吧。

首先,我不确定大侠关于这三点均属”测量过程“的定义出自何处,不知大侠能否引证。
以我目前所知的材料,都没有关于这个测量过程的论述,特别是在定义这三者的时候,其均使用的是测量结果的具体比较。
比如,台湾 史天元 对于准确度和精密度的论述摘要中,就明确指出。

不知大侠能否由此给出一个更清晰的出处,来解释和证明 ”精度“ 是测量结果的反应,而非”准“、”正“、”精“ 三者的统合。

网友(点评):
第一段我就明确了,你们纠结的“精度”实际所指,而这个“精度”也罢“误差”也罢,就是指的结果本身即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偏差

网友(点评):
关于我引到的术语理解,可以参考李柱先生编的《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其他的,也可以仔细看ISO

网友(点评):
给我讲授这门课程的老师是李柱的学生,我也看过其他的参考书,我所表述的也有我个人理解,欢迎继续深入

网友(点评):
第一段是讨论前提,后面两个是针对你所述观点的具体讨论

网友(点评):
另,“不明群众”绝不是冒犯二位,而是对一些盲目顶帖的一无所知的家伙

网友(点评):
李柱《互换性与测量技术》,P49~P50,P185~P193,P217~P230,也参考现行ISO。

网友(点评):
粗糙度主要是看的ISO,对应GB,131,1031,3505,10610,26958,主要是这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重新读了大侠的回复,似乎发现了一些大侠叫真的地方。呵呵,建议大侠以后用红字表面重点之处。

都说的是测量,仪器生产厂是这样说的:

Accuracy, Repeatability and Resolution 。有的还加上:sensitivity.

ISO 21748:2010,也不用“precision"一词了。

repeatability
precision under repeatability conditions。

Google一下吧,要解释文字就长了。

GB/T 17212-1998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术语和定义中,
很明确规定,要避免用Precision。

德国人几十年前就在做这件事了,ISO”羞羞答答"的。

在企业和国际或国家标准局之间的“争论”,你是百读不厌的。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还真不是否定“精密性”。而是在原有"精密性”的基础上增加限制条件,强调随即影响的单一背景。因此,才又换了个词,“重复性”。但我并不认为这么改是正确的,精密本身不单是一个重复问题,还是一个样本.

网友(点评):
还是一个样本空间问题。换句话说,精密要求的是测量结果既要有涵盖性(不遗漏),又要表现出集中性,才能说是高精密。而换成“重复性”,特别是单一背景的重复性,反而弱化了结果的完备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个讨论的前提,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实际表 ...

问题如此也就好说了。呵呵。

大侠说的书,我已经找到,并翻阅,关于精度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到"正,精,准”的部分,在全书的18页。这里也贴一下。

当然,我不清楚大侠对于区分理解测量结果和测量过程的论调是否基于此段文字,还是基于曾经的授课导师,但单就这段文字来说,书中很明确得提及。 "测量精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这里,先不论这”三度“在日后的日子里如何演化的。单就这段基本文字来说,有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精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局限于测量学本身的一个特征参数。精度在诸多学科、如统计学、工业、工程学中广泛存在。而这些学科中,并为都将精度作为一个测量量来对待。而这也是我前面问逛侠的三个问题的初衷。
即,在数学上,精度仅作为评定量来描述偏差问题。这个评定描述不一定是测量的。比如计算精度中,小数点位数的选取。这些精度,不是测量本身误差的问题,而仅仅是以精度描述一个偏差度的问题。
再比如软件模拟分析的精度,工程上理论计算的精度。这些精度反应的是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偏差度。而这个偏差度,你可以说实际值需要测量得出,但必须要说,测量中的精度,侧重的是测量的结果误差问题。而工程上的精度,侧重的是理论误差的问题。说简单点,测量中,我们认为理论值是对的,可信的,强调测量的不确定性。而计算中,我们认为实际值是对的,可信的,强调的是计算理论和计算本身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基础上,精度是否还应该由”测量精度“来代替,至少我持一个否定态度。因此,我更倾向于维基的说法。

“精度”为真实度与精密度的组合,包含受到偶然与系统两部分误差的影响,实务上,以被认可的参考值视为真值。
当然这个定义,实际上与前文中的”准确度“相符。而维基中的”准确“与”正确“相符。故,我亦不肯定,大侠这本书中的定义与现在维基定义的统一性。换句话说,书中的“正,精、准”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三个评定参数,还是前两者综合评定描述第三者的从属关系。当然,这里我不去质疑书中的正确性,但单就分类上讲,书中“准确度”的分类更像是数学中的排列组合问题。即数完1,2之后,一定要数出一个12的组合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这三者该不该分家,目前我只能说,以维基和ISO的观点来说,更倾向于分家。

再回到精度问题上。我们撇开测量不论,无论身处什么领域,当你涉及到精度问题时,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量,既从比较值偏差程度,和认定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数值的集中程度两个方面考量。换而言之,就是既要考虑整体偏差度,又要考虑随即独立性问题。即,考察数据是否同时具有可比较性与完备性。缺少任何一个,考察数据的最终评定结果都是不可信的,或者说不完善的。

以上。

网友(点评):
你怎么老往远了扯,回头看看我限定的范围是不是你最初的观点范围。

网友(点评):
现搜现学现卖,越扯越没边了。。。

网友(点评):
就此打住了,呵呵

网友(点评):
你要认为俺现学现卖,也没办法。讨论的是观点,现搜是必须的。现学现卖没有必要。我有我的认知体系,有些东西并非要学,只是需要从另一个学科中借过来。

网友(点评):
对于你认为往远扯的观点,我表示遗憾。拉出来,是要看清楚站在林子做出的前提是否合理。首先说,你限定的范围是在测量域,没问题。但是你的限定如果一定要抛开你所谓的测量误差,只注重测量结果,

网友(点评):
那必须得说,这个前提本身缺少完备性。后面给你扯那么多,还是在说结果必须具备的完备性。没有这个,你没法谈你定义的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

网友(点评):
或者我这么说,你如果保证你前提中只考察的测量结果能反映你的实体表面?

网友(点评):
零侠,可以这么说,在提出“精度"概念时,你是不知道的,然后百度什么的。 一个百度出来的“错误”观念,你一直在捍卫它。

网友(点评):
那你还真说错了。我之所以要搜出来,是为了说话要有一个依据和出处。我长期以来对于精度的认知,即是"准确“+”精密“。只是这种认知没有一个贴切的术语表达。认知源于统计概率,因此更多时候讲的是这个。

网友(点评):
另外,还是那句话,俺是不信百度的,所以,百度错不错与俺没有关系。我只信维基。

网友(点评):
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无论你我谁,在精度这个问题上都不是科班!海鹏是科班,但是我对于目前的论调依旧表示不能完全的赞同。特别是对于完备性。而且我也可以这么说,完备性是我认知精密的一个额外附加点。

网友: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假设我把表面粗糙度画成图中的那些折线,就当做是测量某一平面的平面度吧,那H应该是理论上的最小包容区域了(左图),但是我们在测量中都是用一定大小的表头去测量的(如右图),那可能就存在有图中红色区域的低点根本测不到,那么此时我们可能就认为黄色区域的H‘变成最小包容区域了,那这种情况是该认为粗糙度影响平面度还是归结于测量误差?  不知道我描述看的懂吗?哈哈

网友(点评):
你得@他俩。哈哈。我这么理解,按照海鹏的观点,最小包容是宏观的,也就是,你图中的波是宏观波。表粗是微观的,图中的波是微观波。宏波包含微波。换句话说,就是先创造一个涵盖微观峰顶的宏观波。最小包容。

网友(点评):
然后将微观波峰波谷按照一定数学归纳理论评价。

网友(点评):
大侠,测量不是吹毛求疵,需要打平面度的,表面粗糙度最粗也得12.5吧,表的球头半径有多大,你自己画图试试会有多大影响吧。这么讨论最小包容区域让现场工人有法量吗?

网友(点评):
不是说有没有办法量的问题,我是想问,这种情况下,我们该理解为表面粗糙度对平面度有影响还是说这其实算是我们测量精度的问题?毕竟我们如果不要用表头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误差了,(我只是打个比方)

网友(点评):
讨论测量精度要看具体的方法,还说这个测平面度,不打表。用三坐标,常用测球最小也得有2mm,如果表面粗糙度的波峰波谷大到2mm测球都会陷进去,你肯定不会用这么小的测球量平面度了。用平尺比划就足够了。

网友(点评):
一般有粗糙度要求的平面,微观不平度是不会影响形位公差检测的,就怕一些毛刺之类的,毛刺会引起粗大误差,所以有些量仪或者工装的定位基准平面,上面要开很多小沟槽,就为了避免这个。讨论测量精度要有前提条件

楼主:
睡觉前想了想,朦胧中觉得LIAO大话挺有深意。

这样,我换一种方式,不再引用东西,以避免引起二位心中的不悦。@逛逛论坛    @海鹏.G

我将我个人一直以来认知的精度画成一个图,只就这个图来说。

首先声明,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这个图中没有测量的那一部分。或者说,在讨论前,关于测量问题,我只是单纯认为测量只是真实值域的一个子集。你可以认为图中表示测量的正态线是一个圆,那就是我讨论前认为的测量。

好了,说正题吧。
先是@海鹏.G 大侠。咱俩也先定一个基调。我们讨论的”精度“是基于零件的真实表面的描述还是测量表面的描述?以你的前提来说
我们现在讨论的“精度”,实际上仅仅是“反映实际表面偏离理想表面的误差”。

我赞同你所有观点的前提是,你这里表述的“实际表面“和”理想表面“是基于能测定完美”实际真表面“这个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抛弃测量误差不讨论的前提是,我们认为我们测出的结果本身就是零件真实的实际情况,不遗漏,高拟合。如果这是你表达的意思,那么你所有的观点我都接受。不仅如此,如果是真实表面,那么对于任何精度,你的这套观点和理论都没有问题。因为就像你说的,不讨论研究测量本身的误差。精度再高,宏观和微观再接近,只要最终结果是基于一个完备的数值域而进行的评定,其结果一定是在你说的理论限定之内的。
如果以上所说同你的意思,那么你我无分歧。当然,我必须承认,在很多问题的描述上,大侠的说法更精准。歧义性更小。

如果不是。或者说,如果大侠描述的是测量表面。那我就是我上图的观点。对于测量表面,他只是真实表面的一个子子集,以他为基础评定的与理想表面的误差,实在不能称其为精度。

OK。另外要说的一点,也许”精度度“对于每个人来说理解不同,但我还是想强调那个域的问题。还是说上面这个图。被我标定为”精密度“的域,当然你可以用其他名字,本身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集中程度,第二完备程度。前者评价了实际值的重复性,后者确定这个重复性的非偶然性。二者缺一不能得出真实值。不知这个问题,海大侠如何看。

然后是对@逛逛论坛 大侠。
首先来说,你我观点的分歧起源就不是”什么是精度“,而是”表面粗糙度“能不能代表一根曲轴的精度。我不评价你对我关于”精度“认知的言论和观点,但我必须说明,直至现在我依旧还是那个观点,以一个表面粗糙度来说明精度如何是不正确的。我不确定你如何理解你自己的”精度“问题。而如果你一定要一个非定义版而是个人理解版的话,这帖算是我给你的正面回复。另外,我希望大侠不要偷换概念。不要把本该讨论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C:
零侠,看了你首楼关于最小包容区域的观点,我谈谈我的不同看法吧。
首先这个最小包容区域只是评价形位公差的其中一个方法,对于不同形位公差使用不同的测量手段有不同的评价方法
最常用的,有最小包容区域法、最小二乘法这两个其实有点接近数理统计上的方法。
比如对于直线度有:最小包容区域法、最小二乘法、两端点连线法;
垂直度和直线度的评价是有点类似的,所以上述直线度的三个方法也适用垂直度(比如采用打表测量拉一条线的情况)。
对于平面度有:最小包容区域法、最小二乘法、对角线平面法、三远点平面法;
对于圆度有:最小区域圆法、最小二乘圆法、最大内接圆法、最小外接圆法;
上述不同方法得出的测量结果会有差别的。
所以说这个最小包容区域是测量方法上的概念至于能不能延伸我就不知道了,论坛里一剑飘红大侠是这方面的专家
比我更有发言权(很早以前和他交流过,不过刚才我搜了一下,他好像好久没有登录了)
您说的关于粗糙度对于测量带来的周期性的误差的问题,严格来讲属于系统误差的一种,系统误差不仅仅是测量仪器的原因
测量方法也会带来,周期性的系统误差可以通过半周期法加以消除,误差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所以就需要误差理论和数据处理,推荐费业泰的《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看看。
其他因素会带来测量误差,测量时要想办法避免。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概念上的东西要清楚。
比如说,一个轴的外圆轮廓有全跳动要求,按理论要求要评价实际轮廓相对两个相互平行的同心曲面的偏差
实际测量时如果没有三坐标怎么办(三坐标构建边界曲面的时候有上述圆度里面的四种方面可以用,把三坐标测头所采点数据处理后得到)?实际上经常采用多截面测圆度加测量轴面的直线度来代替,如果说全跳动包容圆度和直线度。这样描述是不确切的。还有图纸上标的同轴度,实际测量经常用打跳动的方法测量,能说同轴度包容跳动吗?三坐标软件有:同轴度、同心度的区别,这个不是新旧国标的差别,而是评价方法的差别,一个要构建轴线,一个是投影点。再多说一个,常规手段用V形座打表测量圆度,V形座的角度不同代入计算的反映系数都不一样,能说这是V形块的精度对圆度精度的影响吗?这些其实都是数据处理的手段而已。

网友(点评):
总算有明白人了。不明白那些不懂测量的人为什么非要往测量领域扯,你看我不懂测量,就严格守住说话的范围。千分表、千分尺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非要和针触滤波技术放到一起。。。还能扯上一堆不着边的“术语”

网友(点评):
再有,单纯说1.6粗糙度的表面相比6.3的表面,哪个精度高,抓一个瞎包来,他也知道。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让海大侠见笑了好了。不必如此愤慨。

网友(点评):
不过,大侠非要说比较一个1.6粗糙和6.3粗糙的问题。我也问你一下,一个零件,尺寸精度超差20道,但是表粗只有0.8。你能告诉我这东西算高精度还是低精度?

网友(点评):
不跟你扯皮,真事儿。还是鬼子给我干出来的。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上面说的全跳动用直线度和多截面圆度代替测量的说法有误。应该是圆柱度用直线度加多截面圆度代替。如果是全跳动被代替,那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侠,看了你首楼关于最小包容区域的观点,我谈谈我的不同看法吧。
首先这个最小包容区域只是评价形位公差 ...

首先感谢大侠的诚恳回复。

这么说吧,我接受海鹏对我的指责,也接受他说的“西喽多”的说法。呵呵。但我说一句,海大侠,不必动气。你在测量领域的造诣很高,这个没人否认。不过没有必要说一些多余的话。如果非要抬杠的话,我也很想说,比较一个零件的精度就是比较表面粗糙度?我想你不会直接告诉我“是”吧。不多说。你觉得俺外行,不讨论俺也没啥怨言。仅此而已。

然后既Lu大侠。

回答很精彩,推荐的资料我会去看。接受批评。

网友:
通常说“高精度”是指“精密度”,对于高精密的零件来说,用于针对批量生产的术语已经有点力不从心。
而一旦进入高精密的场合,“表面质量”就成了重中之重,也就成了“精度”的决定因素。所以说“表面精度”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描述宏观的什么尺寸之类,简单几句话就定义死了,而一个粗糙度,内容丰厚,评定就好多种,为什么要研究那么细?正是因为这是重中之重,会严重影响产品的性能,寿命。
尺寸散差是针对批量生产的互换性,对于产品的性能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点评):
虽然我依旧不觉得那根曲轴的表面有多精密。但我赞同你的这种说法。

网友(点评):
那曲拐,就加工精度来论,要紧的恰恰就是粗糙度,圆柱度。而尺寸反而是其次,瓦是配的。

网友(点评):
螺旋线大侠,高人!

网友(点评):
哪是什么高人啊,只是会被逼了解这些东西。有时候,一眼就判定的东西,上仪器很费劲。测量这事儿,很复杂的领域。

网友(点评):
可说实话,那曲拐粗糙度高吗?镜面都没到吧。

网友(点评):
哈,忙完了?

网友(点评):
木,晚上去无锡,然后。。。,又一圈。

网友(点评):
瓦是配的,这个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的诚恳回复。

这么说吧,我接受海鹏对我的指责,也接受他说的“西喽多”的说法。呵呵。但 ...

零侠不必介怀,搞技术的人都比较执拗,换句话说叫:认死理。
看到不同于自己认知的东西肯定要较真的,这没啥不好,理不辨不明。
但是技术领域毕竟太广,人不可能全知全会,达者为师嘛。
其实在论坛里,您和逛侠都是技术达人,从发帖回帖上就能看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
术业有专攻,各有各擅长领域,技术讨论不要带情绪就好了。
我相信论坛里的朋友更愿意看到的是,您和逛侠之间思想碰撞的火花,“如琢如磨,如切如磋”
从你们的切磋中我们能学到知识才是最好的。

网友:
想不到,一个精度能吵到这么久

网友:
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说下我的观点。
1.大侠,中国文字本来就有模糊性。两位大侠的观点教科书上都有见过。(精密度,精确度,准确度)打靶的那个我是在仪器测量技术的书上学的。另一个是互换性的书上···
2.我觉得这两种理解的针对对象不同,一个是针对 工件,一个针对仪器 机床。
勿喷

网友:
任何理论都要服务实际应用,拿出实例来,就立马收声了,多讨论实际问题的解决,理论不辨自明,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逻辑思路很重要,一定要建立在某个模型下,否则成为字眼上的较真了。这样的帖子一定要有结尾,如果看一半只会把不少人搞晕,和糊涂,害人不浅!

网友(2022-10-31):
看了这么久说说我对精度的理解,精度高逼近真值,精度低,离真值相差较远,这样理解没问题吧,哈哈哈。

网友(2024-07-06):
看贴看舒服了,机械新人为各位大侠点赞!

网友(2015-09-19):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的诚恳回复。

 U这么说吧,我接受海鹏对我的指责,也接受他说的“西喽多”的说法。呵呵。但 ...
零侠不必介怀,搞技术的人都比较执拗,换句话说叫:认死理。
看到不同于自己认知的东西肯定要较真的,这没啥不好,理不辨不明。
$ ^) \6 V; C s但是技术领域毕竟太广,人不可能全知全会,达者为师嘛。
其实在论坛里,您和逛侠都是技术达人,从发帖回帖上就能看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
术业有专攻,各有各擅长领域,技术讨论不要带情绪就好了。
我相信论坛里的朋友更愿意看到的是,您和逛侠之间思想碰撞的火花,“如琢如磨,如切如磋”
从你们的切磋中我们能学到知识才是最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