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电磁阀放气有延迟

楼主(2015-09-18):
使用真空电磁阀吸细小的材料。程序上已经放气了。可是真空电磁阀也有反应了,气管里的气排不掉使吸嘴一直吸着料。如何解决

网友A:
真空电磁阀?两通的吧,没有排气功能怎么释放呢?
建议用三通电磁阀,直动式多功能规格就可以了。如果还觉得释放慢,加一路反吹气路就可以解决(注意要配单向阀)。

网友(点评):
高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电磁阀?两通的吧,没有排气功能怎么释放呢?
建议用三通电磁阀,直动式多功能规格就可以了。如果还觉 ...

高手谢谢了解决了再出来的真空管接了个小气流的吹气管进去就解决了

网友:
,微型真空电磁阀,有二位二通常开,常闭,还有二位三通,安捷伦,布鲁克仪器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