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气缸问题

楼主(2015-09-18):
冲压独立式机械手中的平衡气缸的工作原理具体是什么?平衡气缸与普通气缸有什么区别?

网友:
平衡就是气腔压力与载荷平衡,很轻的力就能使得活塞杆动作。
比之一般的气缸,这种缸0.几公斤的压力就能使得活塞杆开始动作。而普通的气缸,有的甚至要1公斤的力才能开始动作,所以摩擦力要低好几倍,灵活。
还有的区别,就是配套的阀了。平衡缸配的阀一般流量会较大。

如果还有疏忽的,请其他道友补充吧。

网友:
我也在找这么方面的资料,知道的大侠出来指点一二吧。谢谢!

网友(2015-12-24):
请问,我想做个异形仿形磨床,靠模想用气缸,气缸用哪种,控制气路用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