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送带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18):
如图所示传送带,皮带是白色PU材质配帆布衬底。框架是工业铝型材。皮带下方有不锈钢托板。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皮带运行一段时间后,在两侧铝型材框架表面出现黑色粉末。检查皮带未跑偏,未发现皮带和框架有摩擦。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这黑色粉末哪来的,请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

网友A:
看你的铝材好多灰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铝材好多灰尘呀!

皮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但不知道哪来的

网友B:
皮带在运行当中和滚筒有一个摩擦力,皮带发热有的地方受摩擦力不均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网友C:
会不会是滚筒上的镀层脱落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皮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但不知道哪来的

新买的PU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在运行当中和滚筒有一个摩擦力,皮带发热有的地方受摩擦力不均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如果是皮带和滚筒间的摩擦产生的,那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PU带吧?

买了有一段时间了,运行的时间累积起来有半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滚筒上的镀层脱落造成的???

滚筒上面镀的锌,是这个?

网友:
跟大神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筒上面镀的锌,是这个?

我也不确定,你只能一个一个区排除。

网友:
大概就那几种可能:PU带表面涂层脱落;PU带质量问题;工作环境较差;传送物体带来的灰尘。我只能想到这几点了,靠大神指点,你可以一一 排查。

网友(2015-12-12):
貌似 是PU带 边正表面 出现黑痕,应该 跟 滚筒关系不大。。。

网友(2016-11-11):
传送物体带来的灰尘比较大,但是为什么会在皮带转弯处比较多?

网友:
滚筒镀锌的,时间长都会发黑,皮带摩擦就带出来了

网友(2023-08-31):
皮带上方横向拨板大概率是铝合金材质,铝板质软,受摩擦会掉落铝屑,建议用304,就不会掉落,另外这些碎屑对你皮带上的工件会有影响,比如卷纸等

网友:
希望有个后续

网友:
基于你已经确认同步带和机架没有干涉,我能想到的几点:1.传送物料外带的;2.平皮带和轮子之间有相对摩擦,出现粉末氧化后会有这种;3.中间轴和轴承之间配合有间隙,出现相对转动,导致轴磨损出现铁粉;4.空气环境中的粉尘。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中间你是用的梯形丝杠还是滚珠丝杠,如果是梯形丝杠,也可能有影响。所有位置都看下,都没有那只能从外部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