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遇到棘手问题,急需找到处理方法,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9-18):
有一机器,旧的联轴器已坏,连轴器是那种用法兰盘、螺栓连接的类型。现在拆不下来,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锈蚀,二是过盈太紧。大家有好办法吗,请帮帮忙!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加润滑油和除锈剂试试

网友:
铜棒敲,拉马各种拉,普通钳工即可搞定。

网友:
加热再各种拉

网友:
装配面浇点油,或用火焰加热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用拉钩拉出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可以关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