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液压系统油箱的容积大小

楼主(2015-09-18):
想做一套闭式液压系统,不确定油箱大小,听说是跟补油泵有关,想问一下,这油箱容积如果做成补油泵流量的5倍行不行,急求大师指点

网友(2015-12-07):
主要看他执行油缸要多少油,乘个系数就可以

网友:
我们这做最少按油缸的三倍算

楼主:
多谢大师指教

网友(2019-07-19):
一般是1.5~3倍的系统流量

网友(2024-01-27):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