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器人的第四轴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2015-09-18):
如图,这个机器人的第四轴是怎么动作的?
它是一根滚珠丝杠,里面应该是滚珠丝杠螺母在旋转,带动丝杆上下伸缩,我不明白的是这丝杆要上下导向限位了才能上下伸缩吧?要不然螺母旋转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旋转的。但是在丝杆上看不到导向槽什么的,再说了,这个轴还应具有旋转功能的。迷糊了,哪位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上银的机器人吧?

网友:
你度娘一下中空丝杠就行了
里面两个丝杠螺母或花键

再或度娘SCARA原理,看看便知

网友:
这个跟台钻的原理类似,知道台钻怎么工作的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花键丝杆+螺旋丝杆

网友(点评):
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就喜欢带图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滚珠丝杠花键谁用过,谈谈感受。

网友:
爱普生ls601的

楼主(2015-10-28):
这种丝杆有没有国产的?

网友B:
这种才是能旋转和升降的

网友:
那种结构应该和螺旋升降机的原理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才是能旋转和升降的

中空电机啊,高大上了

网友(2018-09-11):
厉害,喜欢带图的。

网友(2019-07-07):
旋转运动,直线运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