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比较经济?

楼主(2015-09-18):
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比较经济?
一个漏勺头,批量生产,精度基本没什么要求

网友A:
多大量??冲应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量??冲应该不贵

10000多件,做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B:
图纸有问题吧,视图上的圆没做投影吧?用冲压的方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有问题吧,视图上的圆没做投影吧?用冲压的方式比较好

小圆没做投影,上面也没打剖面线,图纸比较简单,都能看懂细节就没画

网友:
落料+压形

网友:
落料-冲孔-压型。

网友C:
你这个圆,如果先冲再压形,就不是正圆了。确定好这个问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圆,如果先冲再压形,就不是正圆了。确定好这个问题先。

如果不成正圆了,能相差多少?
这个就是个漏勺,如果相差不大也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对,就是要相差不大才美观。我们做过铝的。

网友:
模具加工  k& }: t$ N&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