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件表面不需要镀铬的地方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5-09-18):
1.我们现在的产品镀铬表面有一个榫子槽不需要镀铬,我们现在用塑料做一个榫子压进去来保护,但是还是会在边上镀上一点铬,弄得还要进行打磨,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的更好?
2.还有就是此产品不镀铬的地方,我们现在是用塑料薄膜保护,但是在用塑料绳扎紧的地方会产生冲洗不掉的污渍,请问可以有更好的保护方式吗?
望版主大人赐教

网友:
抹黄油,涂蜡

网友A:
图片图片

镀硬铬还是装饰铬?提供图片才好提建议

不管怎么电镀,如果能电镀后加工,我是不建议做局部保护,问题多多

网友:
用塑料胶带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图片

镀硬铬还是装饰铬?提供图片才好提建议

是给水泵的电机转子上的那根轴镀硬铬。临近镀铬面的地方是轴承室已加工好,所以要做局部保护。用塑料薄膜包裹,然后用塑料绳扎紧,现在这个保护的地方起槽后会有冲洗不掉的黄,黑色污渍。因为轴承室公差小,基本没办法处理这个污渍,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别的东西来保护会好点,我现在网上买啦点那种电镀保护胶带,还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给水泵的电机转子上的那根轴镀硬铬。临近镀铬面的地方是轴承室已加工好,所以要做局部保护。用塑料薄膜 ...

如果可以用胶带,那么胶带的效果是很好的,

会比别的地方效果都好

锲型槽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采用紧配,建议用一点带弹性的橡胶之类的,会比你单纯的ABS等等塑料件要更好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图片

镀硬铬还是装饰铬?提供图片才好提建议

有电镀按面积收费吧,能少镀一点,也是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局部电镀增加的成本,比少电镀的面积要贵很多